这个程序对不对?

楼主(2013-11-07):
是流量信号采集,如果流量为0,控制一个输出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流量不能正常显示,经常显示为0 ,实际流量计上又不为0

网友A:
用贴图形式更为直观

网友B:
流量计的变送器处设置是否准确?管道的直径等参数是否输入到了变送器里面?关键是确认变送器到PLC的是否是对应0流量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流量计的变送器处设置是否准确?管道的直径等参数是否输入...

网友D:
应该是你模拟量没有处理好,程序可以简单加个判断。

网友E:
是否可以把与问题无关的触点去掉再发。

又没有解释,又没有符号表。都不知道你哪个是流量,不知道哪个要输出什么的。

网友F:
    程序看不明白 ,哪个地方的模拟量

1,检查你实际的模拟量输入是不是波动很大

2,建议模拟量控制的 输出点有个公差范围区别这样减少误动作

网友G:
楼主,你翻了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所有编程软件都要避讳这类错误的

在用浮点数做控制条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浮点数是换算过来的

更具有效值

小数点后的位数具有不确定性

你想要其精确的为0.000。。。。。几乎不可能

而且在模拟量采集的时候,如果偏移量是6400,那么你的仪表是不可能稳定在6400不动的

改进:将其R=0.0改为范围

说的不太详细,我只知道这个道理,具体的原因说不清楚

楼主可以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