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PLC一体机之显示通讯不上

楼主(2013-11-07):
初次使用的客户下载文本之后,按键断断续续,或者按不了,反应很慢,画面显示正在通讯中……

解决办法:如下图,更改通讯选项为485

网友A:
我想只能是通讯线的问题了。

网友B:
  按键断断续续,或者按不了,反应很慢,只能是通讯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线缆~~~~~~~~~~~~~

线如果是坏的画面不会显示正在通讯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断断续续,或者按不了,反应很慢,只能是通讯线...

我们是用485通讯的,而文本默认是232,有些客户可能没注意没有更改,就会出现这个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只能是通讯线的问题了。

有可能是线的原因,如果排除了线的问题,那就是没有选择485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