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富士FRN5.5变频器设置控制泵的目标值怎么设置~!

楼主(2013-11-08):
小区的恒压供水系统    远传压力表    0-10V   但是不知道设置目标值在哪里设置

而且需要换算对吗??    我看说明书只有设置频率值   难道要换算成频率值?

请教老师

网友A:
10V设置的对准最高频率,0V设置对准最低频率;

可能的话,再设置一下PID就ok

现场调试一下

F01、F02、F03、F07、F08、F15、F16

E59

p01\02\03

写的比较简单,具体还需自己详细想想

楼主:
我想设置为维持0.7MPA  压力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