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3-11-08):
用FX2N-2DA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请教一下,可以用电压控制,也可以用电流控制。我想请教一下,二者有什么优缺点呢?电流控制好一点,还是电压控制好一点呢?

网友A:
一个是要看你的输入是什么信号  电流控制好点

网友B:
默认都是电压控制,但我都是用电流控制的,可能不太容易受干扰吧

网友C:
其实控制的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D:
看你两设备之间距离,电压短距离也是可以的,但是易干扰。建议使用电流。

网友E:
不是特殊情况没有区别。

网友F:
电流输入抗干扰性强,建议使用电流!

网友G:
电流控制比较多。电流不受距离影响。电压稍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