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电气推出ATV10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

楼主(2013-11-08):
产品系列:ATV10-1S 系列(二进二出)

电压等级:AC220V

适配电机功率范围:0.1-2.2KW

应用场合:风机、水泵等单相电机

特点:

     ATV10-1S 系列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是三晶电气通过家用单相水泵专门开发的变频器。是在我公司通用变频器ATV10系列基础上开发的系列,此款变频器具体积小、结构紧凑、运行稳定、常用功能均具备的特点,且电路板经过三防处理,抗恶劣环境强、使用简单等特点。

1、使用德国英飞凌高性能IGBT,美国TI28021专用CPU,电路板全贴片工艺,三防(防腐蚀,防潮,防尘)喷涂工艺,抗干扰能力强,高可靠性,高载波频率调节范围,电机的运行噪音可更低;

2、模块化设计,参数调试简单,结构紧凑,体积超小,功能强大;

3、内置PID 控制功能,可温度自动调节风量大小的功能;

4、内置PID 控制功能,水泵系统可实现恒压变频控制;

5、0-10V,4—20MA 模拟量,开关量,多段速,RS485等多种控制方式。

6、操作面板带调速旋钮和正转按钮;操作面板可拆卸外引;

7、优化软件控制,输出波形媲美正弦波;

8、专门用于工业及民用的普通单相电机(如水泵,风机,空调、木工机械,钻床,旋磨设备、纺织设备等)

9、标配RS485接口,标准的MODBUS 通讯协议。可与上位机进行125台的通讯同步控制。

10、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频率可分别进行调整和控制。

11、变频器输入、输出保护功能齐全,具备:输入欠压、、输出过电流、输出过载、输出短路、等常用保护功能。

12、平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开发,增加或更改功能。

技术规格

ATV10-1S 系列变频器产品型号规格表:

网友A:
那么,

1、0.4KW的可以接10台40W(实际应用的时候也许最高只接8台了。)?

2、

产品系列:ATV10-1S 系列(二进二出)

单相电机基本都是离不开电容的。该问的是,电容在输出含高频载波成分的电压情况下,

会老化加速吗?并且,温度情况呢。

楼主可否有,实验电机在市电50HZ和变频50HZ情况下,电机的噪音及外表温度,电容温度的数据呢。

楼主:
单相电机启动电流非常大,带10台有风险。

二进二出:单相输入单相输出

电容要求是450V才可使用ATV10,,变频器峰值电压330V左右。(市场上240V电容电机不可使用)

市电50HZ和变频50HZ情况下,电机的噪音及外表温度,电容温度的数据---基本一样,电流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