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这个是什么软件?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3-11-08):
Android App-台达 PLC Smart VIEWer 1.01提供台达PLC及一般Modbus装置的缓存器数值监控,可以趋势图方式呈现。Android 2.2 ~ Android 4.2注:下载前请先于「设定」->「安全性」->开启「不明的来源-允许安装Play商店以外的来源提供的应用程序」

网友A:
这个貌似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来监控台达PLC的数据!不过估计事先要安装“以太网”模块,否则不能监控的。

楼主:
手机版的最简单上位机软件吗,牛啊

网友A:
这是工控行业的发展趋势:“领导出差,心系生产”;有了类似的软件,“千里之外”也能掌握公司的生产情况及加工进度!不过这个软件更新速度不及WPLSoft,昨天释放了2.36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WPLSoft_V2.36.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控行业的发展趋势:“领导出差,心系生产”;有了类...

 是啊,苏拉的气流纺,每一班产量,工人接了多少线头,每一个锭子断过几次头。数据里面都有。。。有的工人上夜班偷懒,线头断了很久不去接。领导拿手机坐家里就可以知道。。。没活路了。。

网友:
这个软件好像需要网络和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