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PL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08):
   矩形的PLC整体感觉还不错,特别是在通信方面,比较强大。但指令真的太少了,比较指令只有一个,感觉这太不好用了。上升沿和下降沿用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感觉形同虚设一样,浮点数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

   还发现一个问题,矩形的PLC对负数没有一个概念,算术运算好像不能进行负数的运算,算术运算只能进行正数的运算,这是一大问题呀。矩形的工程师能否告知下呢,比如一个数加另一个数,如果这个数是一负数的话,就相当于减去这个数,如果是整数就加,如何方便快捷得出正确的结果。我发现要实现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如果要通过转换,判断标志位什么,那就没啥意义了。因为运算的数据一多,PLC就会歇菜。

   我觉得一个产品如果不能有很方便的操作方式,一个简单的东西都要通过繁琐的转换来实现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产品。

网友A:
我使用时也碰到需要自己编程模拟上升沿、下降沿使用,没有直接拿来就用的指令,感到不爽。

网友B:
感谢您的反馈!

因为我们的指令风格,所以单字,双子的比较是一个,另外比较指令的输出已表示了大于,等于小于,所以没有像其他家那样大于,小于,=或者大于=等分开成指令,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不过我们目前没有浮点数比较,只能通过减法指令来实现,(我们的减法指令和比较指令的输出害死一样的)

至于负数处理,确实做得不够理想。

首先需要我们的程序编写员知道数据的来源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数据。

如果是有符号数,实际可以直接做加法,结果也是有符号的。

减法指令的I2=1,则结果将是有符号数表示,如果I2=0,则结果是绝对值。O3提示为负数。

上升沿,下降沿节点我们暂时没有,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功能块的沿来传递,例如需要10003的上升沿节点,则写一个10003的常开点后面跟一个MOVE,#0,40100,功能块沿触发,这2条指令和在一起就是10003的上升沿操作了。下降沿则只需要将10003的常开点改为常闭点即可。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这个方法要稍微麻烦一点,不过这样可以不用谢上升沿线圈了。

量程转换指令我们已经增加了,浮点比较指令也已经增加了,不过新版本软件还需要一段时候再发布。

网友C(2017-07-01):
负数没有的话,只能用补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