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列表/行列式清单 怎么用?

楼主(2013-11-08):
应用中需要在界面上显示普通报表,发现“/元件/列表/行列式清单”中有这个功能,不知道其中的众多属性怎么使用,找不到相关资料,请专家教授,谢谢

网友A:
DOPSoft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这个“行列式清单”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建议你下载这本手册看看: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manual/Delta_DOPSof_M_TC_20120627.pdf(繁体版 50MB)

楼主:
先谢谢您!台达人机公开资料太少啊。

网友A:
软件里的功能要化时间试的!个人觉得人机搭配PLC,可以做出很多功能:比如“操作提示”。至于“动画”,如果要做到“逼真”效果;还是有很高的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