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单相交流电怎么接入下面的电路

楼主(2013-11-08):
以下是局部放大图,该电路是伺服驱动器电源输入部分,输入为220V单相交流电,怎么接入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A: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与单相电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电路都可正常工作,其输出都为单相桥式整流输出。剩下的第3个接线端子,可以空悬,也可以接220V的火线或零线上,对直流输出无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与单相电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电路都可正常工作,……

1、220v的两个电源线,零线接在AC2上,火线可以接在AC1或AC3上;

2、这样发生过流保险熔断时,零线保持接通安全!

网友B:
3、从直流输出电压+B有320V、160V的要求看,火线接AC3,可以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为160V;

4、从直流输出电压+B有320V、160V的要求看,火线接AC1,可以变成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为320V;

5、火线接AC3,可以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为160V,这时必须将上边那个桥的(+B)正极端断开!

网友A:
从直流输出电压+B有320V、160V的要求看,火线接A3,可以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为160V;此分析有误,见下图:

1、如AC3加火线,AC1与AC2空悬,电路不导通。

2、如AC3加火线,AC1与AC2有一个接零线,电路为全波整流而不是半波整流。(上图为AC2接零线的正负半波电流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AC3加火线,AC1与AC2空悬,电路不导通。……

1、“如AC3加火线,AC1与AC2空悬,电路不导通”,正确!!!;

2、谁说“AC3加火线,AC1与AC2空悬”,是 wyb2866255---王者之师自己说的,没有谁这样说;

3、我说的是:“220v的两个电源线,零线接在AC2上,火线可以接在AC1或AC3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如AC3加火线,AC1与AC2有一个接零线,电路为全波整流而不是半波整流。(上图为AC2接零线的正负半波电流波形)

1、 “如AC3加火线,AC1与AC2有一个接零线,电路为全波整流而不是半波整流。”,那当然!

2、可是我的条件是:“5、火线接A3,可以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为160V,这时必须将上边那个桥的(+B)正极端断开!”

3、 wyb2866255---王者之师 ,有点马虎!?

网友B:
4、请wyb2866255---王者之师仔细看完我的发言:

1、220v的两个电源线,零线接在AC2上,火线可以接在AC1或AC3上;

2、这样发生过流保险熔断时,零线保持接通安全!

3、从直流输出电压+B有320V、160V的要求看,火线接AC3,可以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为160V;

4、从直流输出电压+B有320V、160V的要求看,火线接AC1,可以变成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为320V;

5、火线接AC3,可以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为160V,这时必须将上边那个桥的(+B)正极端断开!

网友B:
5、wyb2866255---王者之师总是先把别人说成错的,然后纠正别人的错误,实际是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网友B:
6、本来觉得wyb2866255---王者之师会自己纠正自己在1楼的发言错误,结果还是没有纠正!

网友A:
回8楼:该电流输出为B+与B-,你断开B+,直流回路怎么形成回路?你把AC3接火线形成半波电流画出来,看是怎样构成半波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8楼:该电流输出为B+与B-,你断开B+,直流回路怎...

     只要将图上边桥的输出+B端断开,如图,绿色的交流半周就不通,不就是半波整流了吗!

网友A:
回11楼:你太聪明了,为了一个半波电路尽可打开设备内部,破坏原电路,有这样使用设备的吗?请看楼主的原图,其电源输入接点为AC1、AC2、AC3,输出接点为B+与B-这二端,按常规使用接线可选用这几个输入输出端子 ,你可不用B+端,但断开B+,就会使直流负载断开,能形成直流通路吗?故你说的半波整流是生拉硬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11楼:你太聪明了,为了一个半波电路尽可打开设备内部...

不和你辩论了,乏味无聊!?

网友A:
理穷就说乏味无聊!好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穷就说乏味无聊!好笑!!

1、如果楼主按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说法“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与单相电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肯定是错误的,因为AC2只能接零线;

2、如果楼主按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说法“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与单相电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肯定是错误的,因为AC1、AC3内有熔断器,只能接火线;

3、这是个常识,熔断器一旦熔断,断开的应该是火线,而不是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穷就说乏味无聊!好笑!!

1、wyb2866255---王者之师说“其输出都为单相桥式整流输出”,既然两个都是“单相桥式整流输出”,这样用不觉得设计是多余的?很明显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2、看看+B

3、输出直流电压是两种电压,不难看出火线接AC1,是桥式全波整流,输出320V直流电压;

4、输出直流电压是两种电压,不难看出火线接AC3,应该是半波整流,输出160V直流电压;

网友B:
5、从楼主给的电路图可以看出,火线接AC3,必须断开图中上边桥的正极输出端,才能构成半波整流,输出160V直流电压;

网友B:
6、这样理解才是合理的,wyb2866255---王者之师 说“ 理穷……好笑!!”, 坚持自己的错误,把“对”的说成“错”的,才真正是“乏味无聊”之举!

网友A:
我说老兄:别再诡辩了,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直呼毛有,而且错误百出:

  就第1条、如果楼主按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说法“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与单相电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肯定是错误的,因为AC2只能接零线;你跟那个师傅学的,AC2只能接零线?AC2接火线,AC1或AC3接零线照样是全波整流,不信你试试?

  其他的就不给你一一例举了,口说不行,画出一个不破坏电路,只用AC1、AC2、AC3及B+、B- 接线端构成的半波整流电路就服你!

  你的水平早就领教,不客气的说 和你讨论电路问题如同。。弹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2只能接零线?AC2接火线,AC1或AC3接零线照样是全波整流,不信你试试?……

1、wyb2866255---王者之师说“ AC2只能接零线?AC2接火线,AC1或AC3接零线照样是全波整流,不信你试试?”

2、我不用试,照样是全波整流,这还要说???!!!!

3、说 AC2只能接零线,是因为它的电路上没有熔断器,熔断器熔断时零线不会断开,设备电路处于安全状态;

4、说AC1或AC3只能接火线,是因为在它的电路上有熔断器,熔断器熔断时火线断开,设备电路处于安全状态;

5、你听不懂我说的话?还是故意叉话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口说不行, 画出一个不破坏电路,只用AC1、AC2、AC3及B+、B- 接线端构成的半波整流电路就服你!……

1、“不破坏电路,只用AC1、AC2、AC3及B+、B- 接线端构成的半波整流电路就服你”,那当然,肯定不行;

2、所以我提出,要断开上桥的正极端,才能构成半波整流,说明我的观点十分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水平早就领教,不客气的说 和你讨论电路问题如同。。弹琴。……

1、不客气的说,你想弄出点水平,这个我知道,而且支持你,但是你心不能太急!

2、可是今天的这个“弹琴”,你显得水平太低,可能是急于求成!

3、只知道,零线、火线接哪儿都能工作不行,还要知道零线、火线有各自的位置,怎么接才符合“规定”和“安全”问题,自己犯了错别不承认,不承认错,就没有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就不给你一一例举了,……

1、你不用客气,有什么错误,你尽管劈来!请一一列举出来!?

2、我倒觉得你口是心非,实际可能是一条也列举不出来,因为你列举出来的那一条也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反而弄巧成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如果楼主按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说法“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与单相电的火线与零线分别相接”,肯定是错误的,因为AC2只能接零线;你跟那个师傅学的,……

1、  wyb2866255---王者之师 问我“你跟那个师傅学的”,是我做师傅时,就这样教别人的!

2、没有师傅教你,今天我来教你,零线不能进开关、熔断器,要保持畅通;

3、没有师傅教你,今天我来教你,火线要进开关、熔断器;

网友A:
你真是不可救药,死不认错,难怪好多人说你!!!!

网友C:
要不要,我来评评理?

网友D:
接AC1    AC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我来评评理?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不可救药,死不认错,难怪好多人说你!!!!

1、你这个话,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可是每次都和这次一样,自己明明错了,却要别人认错!

2、你以为这个论坛上只有你知道“AC2接火线,AC1或AC3接零线照样是全波整流,……”;

3、你以为这个论坛上只有你知道“不破坏电路,只用AC1、AC2、AC3及B+、B- 接线端构成的半波整流电路就服你”,别人改动电路实现半波整流不正说明原电路不能实现半波整流吗?

4、这个电路只是个简单整流电路,你看看你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不可一世的样子!

网友B:
5、明明AC2应该接零线,AC1或AC3接火线,为什么要胡说随便选两个呢?

6、明明电路输出两种直流电压320v、160v,能是两个全波整流电路吗?很显然原来电路存在问题,而且AC3对应的桥就是半波整流的接法,只是直流输出+B不能并接,而应该独立分开;

7、就这么个整流电路,也整不好,还“讨论电路问题如同。。弹琴。……”。

8、真的好笑!

网友B:
9、我是2楼发言的,我当然看到1楼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发言,虽然知道他没有注意AC1、AC3进端的熔断器,也没有注意到输出两种直流电压,我看到了,我想我发言只是提醒一下,压根就不会使wyb2866255---王者之师有什么不适或尴尬;

10、可是这个wyb2866255---王者之师真的有些自不量力,不认真对待别人的发言,也不想想别人的发言有没有道理,说这样“电路不工作”,那样“电路不通”,这样接是两个桥,那样破坏原电路……真的很好笑!

网友E:
 AC1、AC2、AC3这3个接线端随便用2个端点...

网友F:
分析几点:

1、原设计是用2个单相桥堆实现三相输入的全波整流电路,很常见;

2、AC1、2、3随便接两点一定能工作,成立;

3、保险丝接在火线上更规范,但是接在地线上不影响功能;

4、半波整流在空载时的电压和全波一样,都是AC电压的峰值,不是全波2X,半波X的关系,有负载时同样的电容值,全波电压更稳定。本设计无半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设计是用2个单相桥堆实现三相输入的全波整流电路,很常见;

1、“原设计是用2个单相桥堆实现三相输入的全波整流电路,很常见;”,原设计是单相不是三相;

2、如果用2 个单相桥堆,下边的桥堆接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工作时,跨了两个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AC1、2、3随便接两点一定能工作,成立;

1、 AC1、2、3随便接两点,都是单相桥式整流,包括所有单相电路火线、零线对调都能工作;

2、但是零线不能进熔断器,所以哪怕是试一下,零线也要接在AC2上;

3、单相电路,火线、零线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位置,火线进开关熔断器,这些都是常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设计是.

2、如果用2 个单相桥堆,下边的桥堆接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工作时,跨了两个桥!

您可以理解为下边的桥堆:左边的两个DIODE并联,右边的两个DIODE并联,这样两个单桥就组合成了一个三相全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保险丝接在火线上更规范,但是接在地线上不影响功能;……

1、那不装保险也不影响功能,说了一句废话;

2、为了安全才装的保险,而且火线要进保险开关,这不仅是规范,而且是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

4、半波整流在空载时的电压和全波一样,都是AC电压的峰值,不是全波2X,半波X的关系,有负载时同样的电容值,全波电压更稳定。本设计无半波。

1、“半波整流在空载时的电压和全波一样,都是AC电压的峰值,不是全波2X,半波X的关系,”,这句话是错误的;

2、正确的应该说,“带滤波电容C的整流电路,半波整流在空载时的电压和全波一样,都是AC电压的峰值,不是全波2X,半波X的关系,”;

3、那么不带滤波电容的整流电路,半波整流的电压和全波不同,是全波2X,半波X的关系,半波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为0.45U,全波为0.9U;

4、还是把原电路贴出来,看看带不带滤波电容,好像原电路没有设计滤波电容;

网友B:
5、“本设计无半波”,我认为本设计有半波:

1)看看+B,输出320/160两种电压,如果没有半波,160V怎么讲?

2)没有滤波电容C,这样为输出320/160两种电压,为半波整流提供了依据;

3)AC3端的桥,是半波接法,而不是全波接法;

4)原电路只要将两种电压的输出+B独立分开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可以理解为下边的桥堆:左边的两个DIODE并联,右边的两个DIODE并联,这样两个单桥就组合成了一个三相全桥。...

1、“ 这样两个单桥就组合成了一个三相全桥。”

2、那为什么不用三相桥推?

3、你的这个说用 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话说,是“生拉硬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您可以理解...

2、那为什么不用三相桥推?

1、两个单相可能比单个三相全桥的还便宜!

2、单相十几到二十几个安培的单相桥一般是薄片封装更好布局;

3、桥堆整流+电容是标准配置,本设计就有,您的160是怎么计算的?

4、说AC3是半波,那是盲人摸象,您看整个回路输出是否有半周期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老兄:别再诡辩了,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直呼毛有,而...

该电源模块外部仅有 AC1,AC2,AC3,GND, B+,B- 6个接点,内部电路无法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 说AC3是半波,那是盲人摸象,您看整个回路输出是否有半周期截止状态?

1、没有,所以说半波要将全波桥的正极端与+B断开!

2、你可以看看11楼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F:

…… 两个单相可能比单个三相全桥的还便宜……

1、不说了,单相被你改成三相,那不是完蛋了吗?!

2、和你辩论后,我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的气消了一大半;

3、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比他差,告诉你三相整流输出的可是500V电压!你还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比他差,告诉你三相整流输出的可是500V电压!你还改吗?

------------------------------------------------

呵呵,您的意思是本电路设计,AC220的三相整流出来是500V?

您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吗?

单相160,两相320?三相500V???您帮我们轻易实现了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单相160,两相320?三相500V???您帮我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倍压电路!!!?

1、你说得更离谱了!

2、单相半波是160V,单相全波是320 V,三相整流500V;

网友F:
刘老,本楼电路三相整流500V怎么来的?等您求解。

网友B:
建议楼主:

1、AC2接零线N;

2、AC1接火线L,检测直流输出电压+B与-B应该是300V左右;

3、AC3接火线L,检测直流输出电压+B与-B应该是150V左右,如果还是300V,说明原设备电路有问题,AC3端不要用了并将进端保险去掉;

网友F:
引用:3、AC3接火线L,检测直流输出电压+B与-B应该是150V左右,如果还是300V,说明原设备电路有问题

------------------------------------------------------------

刘老,建议您让学生搭个电路验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3、AC3接火线L,检测直流输出电压+B与-B应...

1、我觉得设备可能是好的,说明书的图画错了!

2、楼主可以检测一下,不行,就将AC3进线端的保险去掉,AC3不用就是了;

3、如果楼主需要120V直流电压,用AC3接火线,并把AC1端进去的保险以及桥+极端摘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刘老,建议您让学生搭个电路验证一下。

1、验证什么?

2、只要按我11楼的图说的去做,AC3接火线输出就是160V;

3、如果不改图,按原图AC3接火线,输出是320V,这不1楼早就说过的,还实验什么?你不相信?

网友F:
刘老,如11楼的图,输入AC220V,AC3接火线,输出DC160V?怎么算的?怎么测的?

还有,请您解释,三相输入AC220V,如何得到DC500V的?

网友G:
像楼上几位老师致敬。

伺服驱动器手册上写着如接单相电源,必须接指定的2个端子才能工作。

网友G:
想请教为何220V,380V电源接入伺服电机动能工作?

380接入整流师532V

220接入是320V,电机师三相伺服电机,如何工作的?

   难道220接入,输出的是三相220V,而电机也是按三相220V工作的<此处内容被屏蔽>那么此时电机力矩是否减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为何220V,380V电源接入伺服电机动能工作?...

变频器、交流伺服这种类型的共同点是基于DC直流母线,对电机的电流及频率进行调整。

也可以直接供对应的DC电源给它们供电,但一般AC电源更普及,所以常见的这类设备是:AC=>DC=>AC的电源拓扑。

AC220供电,母线极限电压就是220*1.414,不考虑整流及开关压降,以此母线还原的交流有效值最大也就是AC220;

电机的力矩取决于电流和力矩系数,电机设计时是有额定电压范围的,额定范围内电机是可以输出额定力矩及峰值力矩的,不用担心。

网友A:
    有人想来给评理,可几天过去未见动静,就不等了,根据这几天回帖,再提出几点看法,欢迎大家讨论:

  1、关于零线不能接保险丝之说:现有的220V单相电源的仪器、仪表包括家用电器,其电源插头都是可随意接插电源插座的。即对电源的极性无要求。而且所有的220V供电的电器产品的电气原理图及使用说明都没有标注或强调接线时必须将连接保险丝的那个电源线接火线,绝对不能接零线之说。其原因,它是单相电源的用电设备,而不是三相输出电源。三相电源供电输出,其配电盘要求零线绝对不能接保险丝,这是基本的电工常识:如居民楼供电,为了确保电网供电平衡,其进线均为三相四线制,即用A、B、C 3个火线供不同楼层,而各楼层的零线是同接在该楼的总配电盘的零线接线端,此时零线是决对不容许接保险丝的,而且要接线牢固。其原因就是,三相供电很难保证三相平衡,如零线接有保险,当有的用户用电不慎短路就使零线保险丝烧断,如总闸未跳,这样会使整个楼的各家零线空悬(对地有电位差),使各楼层的电压发生改变。有的楼层电压变低,灯泡不亮,还可。但有的楼层电压变高(>>220),如此时用电就会烧毁家电。而220V的用电设备,既使带保险的电源线接零线,当设备因过流烧断保险丝,只是使该设备断电,而绝不会影响220V电源的。即不会造成零线空悬的。

   2、按楼主顶楼原理图, AC1、AC2、AC3 三个输入点无论那二个点接220V,其输出皆为全波整流,即按顶楼原理图是不会输出半波整流电的,见我在1楼所说。

网友A:
   3、如该设备具有通过不同接线,能输出320V(全波整流),和160V(半波整流)二种输出电压的功能,那就说顶楼原理图有笔误之处,这一点我早已看出笔误之处在哪,可以只改动这一处即可实现二种电压输出,但绝不是将原图的上个整流桥的输出+断开,因为这样改后,整个设备就变为半波输出了,而无全波输出。当再需用320V电压输出时,难道还得第二次打开设备将断开点再恢复吗?如何改动请大家想想,望大家发表各自意见。

   4、在不加滤波电容情况下,单相半波整流其输出的平均电压=220×0.45=99V,单相全波波整流其输出的平均电压=220×0.9=198V,加上滤波电容后会使输出电压提高,在电源内阻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的大小取决于滤波电容及输出负载的大小:(1)、如空载,由于电容无释放回路,故无论半波还是全波其输出电压都会高达220×1.41=311V,(2)、对同一个整流电路在同样负载下,滤波电容选大时的输出电压要高于滤波电容小的输出电压。其原因就是电容大,其电容放电缓慢。滤波效果好,使输出电压的文波系数变小,使输出电压提高。

网友A:
   5、三相整流电路不是只有一种,而且说“三相整流电路输出=500V”是不对的,因为三相电整流也分三相半波与三相全波(即桥式)整流二种电路:在不加滤波电容时:三相半波输出电压=257V,而三相桥式整流输出电压=514V。加上滤波电容其输出都会比没加电容式的输出电压要高,而不会低,故说三相整流电路输出=500V是错误的。

   6、47楼要求“刘老,本楼电路三相整流500V怎么来的?等您求解。”至今未见答案,热盼求解!!并请大家参与讨论如何求解。

   7、原电路输出是接有滤波电容的,不是没有滤波电容图中的1620μF/ 400V(或3260μF/ 250V)的元件就是滤波电容。这是C型滤波,且并接有释放电阻20KΩ(会10 KΩ),空载时,虽有释放电阻存在,但其阻值太大,使时间常数太大(RC=1620μF×20K=32秒)>>交流电的周期(20mS)故空载下整流输出电压波动极小,其输出电压仍可≈√2×220=310V。

网友F:
楼主写的320(160)并非是由半波、全波决定,而是针对输入AC220(AC110)电源的。

按楼主的图,单相、三相输入情况下,即使按刘老所言断开一个输出,半波整流,在空载下都是一个结果。AC220V=>DC311,AC110=>DC15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1、关于零线不能接保险丝之说:现有的220V单相电源的仪器、仪表包括家用电器,其电源插头都是可随意接插电源插座的。即对电源的极性无要求。而且所有的220V供电的电器产品的电气原理图及使用说明都没有标注或强调接线时必须将连接保险丝的那个电源线接火线,绝对不能接零线之说。其原因,它是单相电源的用电设备,……

1、举例说,电视机的电源线是两插头的,因为他没有外壳接地PE的问题!

2、举例说,洗衣机、电熨斗、手电钻 、……,他们的电源线都是三插头的,因为他们的外壳需要接地PE,同时电器的保险装置在火线上;

3、举例说,我们每家每户用市电,配电板的火线、零线有确定的位置,熔断器都在火线上;

4、举例说,小供电盘,它的出线有明确的火线、零线之分,而且火线上有熔断器保护;

5、那么楼主的三个进线端,AC1、AC2、AC3,AC2没有保险肯定是接零线的!AC1、AC3有保险,肯定是接火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3、如该设备具有通过不同接线,能输出320V(全波整流),和160V(半波整流)二种输出电压的功能,那就说顶楼原理图有笔误之处,这一点我早已看出笔误之处在哪,可以只改动这一处即可实现二种电压输出,

1、就是说,原设计有半波整流;

2、原设计电路图有误;

3、至于怎么改,是个方法问题,那就是说可以改,不是破坏原电路,也就是说,你的指责“为了一个半波电路尽可打开设备内部,破坏原电路,有这样使用设备的吗?!”要收回!

网友B:
4、还有个改法就是加一个+B120V输出端!一个+B320V输出端,不要并联了!或者再加一个输入端AC4方法不是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输出是接有滤波电容的,不是没有滤波电容图中的1620μF/ 400V(或3260μF/ 250V)的元件就是滤波电容。

1、原电路的电容符号不对,标注的参数单位是 1620/ 400V(或3260/ 250V),而非1620μF/ 400V(或3260μF/ 250V);

2、所以可以认为是笔误,μF没有写上,这样就有了滤波;

3、所以可以认为不是笔误,没有滤波电容;

4、这是读者思考的权利,而不是错误!

5、如果确实是滤波电容,电容是两种1620μF/ 400V(或3260μF/ 250V),说明3260μF/ 250V在半波整流输出的+B端上,1620μF/ 400V在全波整流输出的+B端上;

网友B:
6、如果有滤波,输出320V,应该是220v市电全波整流,用AC1、AC2两个端!

7、如果有滤波,输出160V,应该是110v市电半波整流,用AC3、AC2两个端!

网友B:
8、楼主这个电路图,是有问题的,是笔误或者还是设计的问题,实际设备用一下,检测一下就清楚了,因为设备是经过检测的,不可能有错!!!

网友F:
还在半波全波的说,看本图分析,说半波太牵强。

电容的标记很明显,不用猜疑有无电容。

这种交流通过整流+滤波电容,在空载的情况下,电压就是AC电压*1.414的关系,即使改成半波,电压也是AC电压*1.414的关系,因为分析:电容有个特征--电压高过电容电压就充,直至没有电势差,电压低于电容电压就放电,直至没有电势差。本图桥堆侧只能充电不能放电,所以空载时,半波全波他们的峰值一样,只不过一个有截止区段而已,不影响最终电容充到的电压,即最高峰电压。。

楼主贴的图从原理上有个隐患,但是还未讨论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在半波全波的说,看本图分析,说半波太牵强。……

1、说半波,是从他的图整流电路的桥的接法说的,下边桥的解法是半波整流的接法 ;

2、你说的输入是两种市电电压,是根据输出160V直流电压推算的;

3、如果是滤波电容,实际设备里只能是一种电容,+B端不可能同时接两个不同时工作的电容,或者有一个是备用的没接入电路的电容,这些只有从实际设备上找到答案;

4、叫楼主试验一下,楼主怎么不回答?

网友B:
5、或者楼主给的图,是几个有区别的同类产品的说明书的图!

网友H:
谁哪里有思科2950交换机电源的图纸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分析几点:1、原设计是用2个单相桥堆实现三相输入的全波...

我支持接在AC1上。

网友:
我感觉不需要搞那么复杂,只要保证有直流310V输出就可以了,AC1和AC2之间接入交流220V就够了,不管是零火线或经隔离变压器出来都无所谓,下半只全桥好像没什么用,伺服驱动的输入用这种接法很怪,好像比较多得是三相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