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西门子TP177B里的时间断电不恢复到出厂设置

楼主(2013-11-08):
求会的写个PLC(S7-313CPU)和触屏屏程序发到22582779@qq.com或者上传到帖子里谢谢

网友A:
  TP177 屏调用  CPU 内的时间就行,可能是你屏内的时钟电池没电了,不能保存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177 屏调用  CPU 内的时间就行,可能是...

 如果写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B:
plc的时间,传到屏,在屏上显示。要调用PLC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