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求助

楼主(2013-11-08):
线一个老项目改造用的伦茨的伺服电机,大概是9年前的

电机:MDFKARS112-22
控制器是 evs9327-ep

现在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已经损坏,已经在配,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伦茨的伺服,plc和控制器之间只能走通讯。

求一个份伦茨的伺服控制器的通讯手册,或者相关的程序案例。

网友A:
什么设备??伦茨的变频器是Lecom A/B协议,估计伺服也应该是。如果是通用的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就更方便了。

网友B:
你好,我这里有个伦茨的操作面板,要不?

楼主:
都没有通讯手册吗!!!!!!!!!!

网友C(2014-08-04):
好偏门,我又孤陋寡闻了

网友D(2014-12-19):
没听说过、、、、、、、

网友E:
官网有相关的通讯控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