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上光电开关损坏严重

楼主(2013-11-08):
设备上一台S7-200带有8个小型继电器同时通断,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装在设备上的光电开关不断的损坏。求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是不是8个继电器线圈供电电源和光电开关电源是同一个?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继电器线圈断开瞬间产生的电势击穿了光电管。

楼主:
继电器用的是220V,关电是24V的

网友B:
查光电的电压,电流。。。。。

网友C:
用了山寨低廉传感器。

楼主:
光电是台湾嘉準的,现在发现继电器同时断开时偶尔光电的输入端会闪一下。

网友D:
是不是走线有问题?

楼主:
如果在继电器的线圈上并阻容吸收会不会好?

网友C:
把具体的电路贴出来看下。

网友E:
1,确认你买的光电开关是正品的,不要买十几大洋的产品,那样质量太差。一般大部分使用二三年是不会有问题的

2,你的 200 的继电器是输出电路应与 光电开关无关

3,PLC输出及电路中用 继电器的线圈上并阻容吸收二极管

4,还有就是电路设计问题,建议可一柜内的控制电路就全部应用一般代电压 24VDC 控制线路

网友F:
依我来看,工程(成熟的软件环境下)上遇到问题先查电路

建议将光电、开关、继电器杂七杂八的东西用的电源与PLC电源分开,最好用2块电源板供电

楼主劲量使配线这块模块化,将一类的东西集中分开,既方便以后维修,又方便操作人员检修

看来楼主要费很当功夫才能给PLC再上电了

网友G:
第一,光电开关肯定有问题了,要换一个;

第二,你要仔细观察,是不是因为继电器的问题,有可能是其他电机或者强电电缆的干扰,有很大可能是干扰所至。

第三,你可以使用PLC的逆变器电源啊,它也是输出24V,可以驱动传感器的,但是你需要把它还有PLC输入端的公共端形成回路才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用的是220V,关电是24V的

更换24V中了间继电器,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