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振动位移的传感器有哪几种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11-08):
各位大虾,请问测振和位移的传感器有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怎样来调试,谢谢

网友A:
常用的测振传感器:

  1.涡流式位移传感器

  涡流式位移传感器是一种相对非接触式测振传感器。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了金属在交变磁场中涡流效应,通过传感器端部与被测物体之间的变化来测量物体的振动位移和幅值大小。涡流式位移传感器内部由电感随传感器与转轴的间隙(即振动体的变化)变化时,高频信号被调制,经过放大、检测、输出了与振动的位移是成正比的电压。

  2.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磁电式速度传感器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进行工作的。将传感器中的线圈作为质量块,当传感器运动时,线圈在磁场中做切割磁力线运动,其感应电动势与线圈运动速度成正比。

  3.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又称压电式加速度计,属于惯性式传感器。它是利用某些晶体的压电效应工作的,当加速度计受振时,通过质量块加在压电元件上的力也随之变化。当被测振动频率远远低于加速度计的固有频率时,力的变化与被测加速度成正比,其输出产生与振动加速度成正比的电荷量。

  由于压电式传感器输出的是微弱的电荷,而且传感器本身有很大内阻。这给后接电路带来一定困难。为此。通常把传感器信号先输出到高输入阻抗的前置放大器中,经过阻抗变换后在进行放大、检测等、最后经指示仪表或记录仪输出。

网友B:
  测振和位移? 不是太清楚

一般不是电流就是电压返回信号 ,都是基于 压电式感应或是磁电式或是超声波 ==

网友C:
测量振动的和测量位移的正好相反,前一个需要灵敏度高,另外一个需要灵敏度低。比如皮带秤,物料在传速带上传输产生振动,不会影响称重的计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