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维码扫描流水线解决方案

楼主(2013-11-08):
现公司需要一条扫描二维码的演示流水线,如下图所示,要求有几点:

1.流水线长度1.5米,皮带宽度为30cm,速度为30米/分钟,前端有活动挡板能固定货物的行径线路。

2.主机上的解决方案可以是ARM(跑WinCE系统),X86(跑Windows系统),该主机的主要作用是监测和控制流水线上的设备,收集扫描二维码的信息,运行我们公司的软件。

3.扫描头要求是能扫描QR-Code,速度要求不少于3个/秒。

4. 扫描不出来的二维码要被后面的剔除装置剔除掉

各位大侠对这个方案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如果能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外包。

网友A:
一般工业上的码制用datamatrix,你这个方案没问题的,你邮箱留下,我给你发邮件。

网友B(2014-08-03):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业上的码制用datamatrix,你这个方案没问...

你好! Mr袁--王者之师  你这个方案也发一份给我,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工程,有100多个点,每个点有5-10个工序,其它同楼主相似。8156810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