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ell(海为)PLC精彩应用案例及使用体会

楼主(2013-11-08):
Haiwell(海为)PLC精彩应用案例及使用体会

作者:山东大风机电自动化  王伦

2012年我进入济南某自动化公司,临危受命编写一个矿井跑车防护装置的程序,使用海为PLC,矿井跑车防护装置的工艺如下:

图1:工艺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在1300米长的矿井井下斜坡巷道上平均安置6道挡车栏,当矿车到达挡车栏附近时挡车栏打开,将矿车放行。当矿车离开时,将挡车栏放下,从而阻拦上方花落下来的矿车,从而保护巷道。每个挡车栏有电机一个,上升到位传感器1个,下降到位传感器1个,撞栏传感器1个。矿车的位置通过安装在提升机附近的编码器获得。

方案难点:

①线路多,每个挡车栏光控制信号线不少,再加上巷道布线要尽可能的少,否则影响行车安全以及美观。

②电机多,相应的配置的从站也多。

解决方案:采用分散集中控制的原则。

图2:方案结构图

每个挡车栏的电机,传感器,PLC为一个从站,电机,传感器经从站PLC检测和控制,从站与主站之间采用海为PLC内部的海为BUS通讯方式。

以上方案解决了繁琐的布线方式,而且从站中没有程序,所有的程序均在主站PLC里编写,大大的方面了布线和后期维护。

采用海为PLC进行该方案有两个优点:

①海为PLC与海为PLC之间通过海为BUS指令组网方面,如上图方案结构图。海为PLC与海为PLC之间采用HaiwellBus时,只需要在HaiwellBus指令表中设置好主站与从站的对应发送与接收寄存器即可,如图3,通讯相当简单方面。

图3:HaiwellBus通讯设置

②程序管理方便。每个从站程序建立一个子程序,如1号从站程序,2号从站程序,另外建议位置与速度检测程序,所有程序在主程序中一块调用,图中右侧。这样的好处是,编写调试程序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找到需要的程序。其次,维护方便,若从站需要更换PLC,则只需要设置好从站的地址,通讯参数即可,根本不需要再下载程序。

图4:海为PLC的子程序使用

采用海为PLC的上述方案经实地验证,效果比采用三菱PLC,AB系列PLC要好,可靠性提高很多。

当然,缺陷也是有的。主要就是海为PLC的位置计算指令与速度计算指令不能同时使用。使用了位置精确计算,就不能使用速度精确计算指令。使用了速度精确计算指令就不能使用位置精确计算指令。在这套设备中,位置计算是关键,所以只能采用位置计算指令,速度计算只能使用距离/秒计算了,而不是更精确的微分速度计算。

国外的品牌PLC性能与可靠性确实比国产的好,但是有一点,PLC并不是单独使用,往往和其他设备集成使用,可靠性很多不是出在PLC本身,而是集成方案的设计中,方案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系统的可靠性。所以在一个优秀的工程师眼中,只有好与差的方案,没有好与差的品牌,不要将人的能力问题混淆到品牌质量问题上。

网友A:
    不错,国产 PLC 的技术慢慢都在提升,还有就是软件也要大力提升使用方便

网友B:
海为给力!海为会越来越强大!做人性化,模块化、易上手、可靠的PLC!

网友C:
不要再吹了,海为的敢把选型手册上面的功能与日系比比话,我没有理由不考虑海为。我要的事实说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再吹了,海为的敢把选型手册上面的功能与日系比比话,...

这个谁用谁知道。

网友E:
学习了,海为这案例不错不错!

网友F(2014-08-30):
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时确定。不确定原理。

网友G(2016-06-29):
顶一顶 这个贴子是花了心思才写得出来的

网友H:
写得非常详细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