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父设备下挂多台RTU子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3-11-08):
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挂了三台Modbus RTU子设备后系统运行起来,发现触摸屏上的数据显示出现延时。延时时间在3秒到4秒之间。将最小采集周期设置为30ms,通讯等待时间设置为100ms后延时仍然没有改善。每个子设备用了21个通道,但不是连续使用的。打电话咨询昆仑通态的技术支持,他说把设备设置编辑窗口中的【分块采集方式】设置为【按最大长度分块】会好一些。但这样设置后出现通讯错误,请问大家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呢????

补充:(1)我原先设置的【分块采集方式】是【按连续地址分块】,这样设置的情况下通讯正常。

     (2)我删除了部分子设备数据通道后,发现延时明显缩短了。而且如果只挂一台子设备的话,不会出现数据显示延时的现象,几乎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显示。当挂的设备一多,就出现了数据采集延时的现象。

各位大侠,谁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也遇到同样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毕竟通讯速度是整个控制系统的关键啊。。。。

网友A:
用触摸屏来轮讯485设备太难为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来轮讯485设备太难为它了。

不是用485通讯,是232通讯。不过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网友B(2014-04-02):
怎么解决的具体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