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能否使用TeeChart控件

楼主(2013-11-08):
我在工作中需要在WINCC中进行数据统计,包括报表和图表(棒图、饼图等),而WINCC中的图表功能有限,想请教各位前辈,有谁在WINCC中使用过第三方图表控件(如TeeChart、MsChart等)或者其他的方法?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的,不过得自己添加。MSchart 的数据连接得自己连接

网友B:
可以使用。

控件必须要拷贝并注册到SYSTEM32下才可以,否则注册在其他路径下只有声音.

复制过去系统目录下就好了,图像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的,不过得自己添加。MSchart 的数据连接...

 谢谢!本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连接数据库,希望您能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