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PWare 连接15台 OMRON PLC

楼主(2013-11-08):
目前项目是1台工控机用网卡连接 15台OMRON CJ2W PLC;1台设备为1个ITEM, KEPWARE 和PLC通讯多正常

现在想用VB 访问KEPWARE,因为15台设备多是独立运行,需要实时响应,是否采用多线程建立15个连接访问OPC?

还是1个线程轮讯访问。

楼主:
请热心 给点建议啊L!!!

网友A:
我们以前做过此类项目,用一个线程实时读取KEPWARE 即可。

网友B:
也就是说你用VB通过OPCClient方式调用数据,

方案1:定时同步读取,

方案2:采用事件订阅方式,效率会更高些,实现复制些

如果点不多,方案1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做过此类项目,用一个线程实时读取KEPWARE...

感谢您热心回复,我现在每台设备建立1个线程访问。数据量大概是100个D吧,使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你用VB通过OPCClient方式调用数据,方...

嗯。我就是用的同步读取。用事件订阅怕,某一台的设备断网会影响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