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刚接触

楼主(2013-11-08):
输入X1,X2,输出Y1 Y2 Y3

X1加速按钮,X2减速按钮,Y1 Y2 Y3分别输出000-111的变化,代表速度从0-7段速

的梯形图

网友A:
哥,自己先想一想吗?

哪儿不明白继续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自己先想一想吗?哪儿不明白继续再问。

刚接触真的不懂

网友B:
多看看手册吧,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C:
这个只是逻辑问题,普通的的连锁就可以实现,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D:
是按一下加速按钮,输出变化一次,直到为111吗?

输出从000~111变化,注意其变化规律,然后看有否适合的指令。

网友E:
你需要对变频器的七段速度进行设定,然后想好变速的条件。至于Y1~Y3对应000~111可以这么编写:(1)MOV K0 K1Y0;(2)MOV K1 K1Y0;(3)MOV K2 K1Y0;(4)MOV K3 K1Y0;(5)MOV K4 K1Y0;(6)MOV K5 K1Y0;(7)MOV K6 K1Y0;

网友F:
试试递加,递减, X1 INCP K1Y0   X2 DECP K1Y0  只是111的话!做个大于等于7比较!

INC DEC每个循环都执行加1减1!所以加p  或者用X1,X2的前后沿脉冲!

网友G:
程序是LD   M 8002      [RST D0 ]

    LDX1    [>D0  K0]      [INCP d0]

     LDX2    [<D0  K7]    [DECP d0  ]

LDM8000  [MOV   D0   K1Y0]

Y1改Y0

Y2改Y1

Y3改Y2

网友H:
加速按钮上升缘把k1y0增加1.减速按钮上升缘把k1y0减少1.当增加到7时不再增加。当减少到0时候不再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