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摄像机产生雪花的原因

楼主(2013-11-08):
晚上雪花飘飘的红外摄像机 经常听很多朋友用户来电,反映他们用的摄像机除了常有的泛白,刺眼之外,另外还有很多雪花点,晚上的时候,如下雪一般。开始我们还觉得不可思议,专程到专营低档红外的电子安防市场拿了几个品牌试了一下,果然,白天效果还凑和,一到晚上,雪花飘飘。于是,我们做各种实验,试过换红外灯和电路板,也试过换CCD,也到过不同的地方实验,后来,总结情况雪花点产生有如下原因。 第一、电流不足原因导致雪花点产生 一些室外短距离用集中供电12V很方便,但如果是长距离则不宜采用开关电源来进行集中12V供电。因为一是长距离红外灯发热量大,12V供电的不稳定可能导致功率不够,而且全部没有内置散热装置在电流不稳定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烧坏。二是电流衰减速度快,可能导致红外灯没能正常工作,在CCD照度比较高而得不到红外灯辅光,于是,雪花飘飘。 第二、红外灯质量差,红外灯的角度及红外距离跟镜头不匹配导致雪花飘 很多公司为了方便自己的采购及安装,用多种角度不同的灯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样使用的好处是他们同一种灯可以勉强使用不同毫米大小的镜头,坏处是总是让人感觉灯的角度与距离与镜头不合适,当角度不合适的时候,容易出现手电筒现象或者窄电现象。当距离不匹配时,比如你用12MM的镜头,却用十到二十米的灯,那么就会出现灰蒙蒙的现象,远处一片模糊,近处雪花飘飘。还有,劣质的红外灯,除了装饰外,灯越多,问题越多;灯越集中,发热量越大,越容易烧坏; 第三、手工艺问题 很多手工安装的时候,红外灯不集中,散光了。分散的光线导致到处有光,一片灰蒙蒙的现象。红外灯前端的棉花档光不严密,因此一片苍茫现象。 第四、内置的是低劣摄像机,照度极高。 很多工厂为了在同样的红外灯辅光前提下获得更亮的图像,人为的调高CCD的灵敏度。因为很多生产商为了价格竞争,使用非常低劣的摄像机内置里面,这种摄像机在红外灯补光不足的情况下,为提到更亮,于是人为调高CCD的增益灵敏度,跟我们在硬盘录像机上调高亮度一样,是极易出现雪花现象的。 第五、电路设计不合理 我们生产红外摄像机,不仅仅是将红外灯直接装到摄像机里面就行的,而是要在装上之前,对其摄像机电路重新设计并老化处理。而市面上很多小型加工厂就是使用廉价的电子元件,买廉价的红外灯,直接用电烙铁焊接上去,对于电路没有重新设计也没有老化处理。另外一些做低端产品的工厂,为了省钱,把控制电路的控制板去掉或者跟灯板集成在一起,这很容易导到红外灯受电流不稳定而发热,使本来就劣质的红外灯更不能正常工作。 第六、可能是在室外比较多灰尘的环境下 特别是在野外,就有可能是摄像机里的红外灯把肉眼看不到的细小颗粒拍出来了,这在白天红外灯不开启的情况下,肉眼及摄像机感觉不明显的,这种现象是环境使然。 产生雪花点多的原因比较多,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发现了真实的原因所在,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只要你愿意花成本,花时间。 1、 使用高稳定的变压器,解决电流不足的问题,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与电流大小,确保红外灯正常工作。 2、 使用高质量的红外灯。这同样重要,红外灯不好,再好的电流也没有用。 3、 换掉里面低劣摄像机。可能其摄像机的照度极高,而在室外光亮度不高的情况,极易出现雪花,所以要采用黑白摄像机或者用彩转黑摄像机。 4、 采用双滤光片或者双玻璃结构,提高晚上红外灯的摄入程度和避免水雾影响镜头。 红外摄像机要解决如下几个难点 1、 装上红外灯后,要重新设定电路并老化。重视手工安装工艺问题,要注意红外灯角度有聚光的问题,这要求装机人员有相当的责任感及耐心。 2、 内置摄像机最低要0.1照度,否则容易出现雪花,这要求厂商采购时有必要的投入和认真处理的决心。 3、 远距离摄像机的红外灯一般功率比较大,一般要采用内置高质量变压器和风扇的220V供电的摄像机 4、 要使用高质量的红外灯,杜绝红外灯的功率过大刺眼或者泛白现象出现,以免出现图像不清晰或者灰蒙感,在注意红外灯角度和距离的同时,兼而注意其寿命。 5、 要防止散光和过份集光,散光容易出现白茫茫一片,而集光则容易出现手电筒现象。 根据以上系统而详尽的解释,建议相关工程商更换质量比较好的产品。不过在对相关机器测过后,我们觉得非常奇怪,也非常疑惑不解:如此低劣的摄像机是怎么能够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生存的?带着这样的问号,在一个周末,我们销售部几位同事,专程到深圳一个比较出名的做杂乱差摄像机的安防市场转了一圈,发觉有几个品牌出得甚为红火,一大箱一大箱的往全国出货,真是让我等大跌眼镜。引用敬爱的邓公的白猫黑猫论,这个做低端品牌的老板无疑是成功的,听说他们每天不分昼夜的生产。原因是市场上无论是卖红外摄像机的人还是使用红外摄像机的人,普遍不懂红外摄像机,谁的价格低就用谁的,自然越是便宜的东西卖得越好了。结果是出货最多的,往往就是影响最大的,而现实情况是最便宜的,就出货使用最多的,难怪,非常多的工程商还有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对红外摄像机敬而远之,并失去使用的信心。呜呼!!!

网友A:
看这个帖子真累,撸主加个回车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真累,撸主加个回车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