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筑避雷带能不能用作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组件和汇流箱)的接地端?

楼主(2013-11-08):
  建筑避雷带能不能用作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组件和汇流箱)的接地端?同时问一下避雷和接地能不能接在一块?

网友A:
   可以先参阅防雷标准,参考一下光伏电站行业的做法,再是考虑下光伏电站接地端的要求或作用;还有建筑物的防雷等级,及其做法(比如是否为联合接地),等。

   我对防雷一直不怎么熟悉,也未了解过光伏电站,只是顶一下帖子。

网友B:
  “建筑避雷带能不能用作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组件和汇流箱)的接地端?同时问一下避雷和接地能不能接在一块?”

1、“建筑避雷带”肯定有良好的接地;

2、“建筑避雷带”是整个屋顶等电位的保证;

3、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组件和汇流箱)的接地端,肯定要与“建筑避雷带”等电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筑避雷带能不能用作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组件和汇...

首先谢谢:刘志斌师傅!你的回答我心里有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