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MC外加编码器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13-11-08):
龙门刨床改造时使用增量编码器控制工作台的往返行程,台达

DVP10MC接收时有干扰,运行不稳定,有时少走,有时超程,急求解决方法。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肯定是干扰问题,有的时候有丢转和过冲是由机械传动造成的。

如果是干扰,建议加屏蔽,或加磁环。

网友B(2016-06-11):
接地线,用屏蔽电缆。弱电强电分开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