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为什么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3-11-09):
我接触过的高速贴片机、波峰焊、回流炉等设备,配电只提供给了它们三相电源和一根PE线——不用零线,经过一台三相隔离变压器后变出三相四线电源,平均分配给各功能单相负载用电。既然设备花成本配备了一台厚重的变压器,就肯定有它的作用。

是不是隔离干扰信号、保障操作人员操作安全还是有其它的作用。

网友A:
一般有如下几个作用

1、避免自己产生的谐波传到电网,这是主要原因,因为您说的这几种负载都有大量的脉冲整流装置

2、同时电网的谐波也不至于影响设备本身,比如高精尖设备

3、另一个可能就是电网电压和设备电压不匹配,隔离变压器变成相匹配的电压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主次线圈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比较安全。

网友C:
一楼回答比较全面。二楼回答比较精辟,是本质。

网友D:
顶一楼,百度也可以搜索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E:
   顶一楼 和 二楼,都讲到点上,其实电工书就也就有的

网友F:
实际上没用东西,故弄玄虚。另外,供电的电源很少场合采用IT系统,类似医院手术室那样的地方才采用IT系统。

网友G:
变压器输出的三相四线,其中零线N有没有与设备外壳连接,即是否接地?

楼主:
回想想看:“配电只提供给了它们三相电源和一根PE线——不用零线,”

感谢HOTEAM老师的耐心讲解,谢谢。

祝HOTEAM老师及各位师傅安好。

网友G:
我是说隔离变压器,而不是指配电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说隔离变压器,而不是指配电变压器。

 您好。没和设备外壳连接。而是提供给设备各功能单相用电。如永磁无刷单相电机等。

网友H:
来学习学习,自己不怎么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 而是提供给设备各功能单相用电。如永磁无刷单相电机等。

1、觉得楼主说的配电是三相三线制供电 ;

2、用电变压器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这样可以提供两种电压,线电压380V和相电压220V;

3、这样作用主要是变压,而不是隔离,所有双绕组变压器,一、二次都是隔离的;

网友I:
4、隔离的作用有两种:

1)一次侧是不接地系统,二次侧是接地系统,这样二次侧接地不会影响一次侧;

2)一次侧是接地系统,二次侧是不接地系统,这样一次侧接地不会影响二次侧;

网友I:
5、一般来说,不接地系统,单相触电事故少,安全;甚至一相落地,系统照常工作;

6、所以,在某些场合,总是将接地系统通过隔离变压器,变成不接地系统供电,举例说家电维修,维修电视机时,如果用不接地的220V,你可以单手操作不触电,安全!

网友I:
7、那么楼主说的“高速贴片机、波峰焊、回流炉等设备”,也是为了安全,需要不接地电源供电!所以用了隔离变压器!

网友J(2019-07-19):
隔离变压器主要是变电及其隔离作用,最主要功能是是电能更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