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组合的电路图

楼主(2013-11-09):
请教各位大侠,用普通家庭照明开关在多个地方(三个地方以上)要求都可以单独开与关功能,要求用多触点中间继电器组合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

网友A:
参照这个图的触点接法,用单开控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照这个图的触点接法,用单开控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就可...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照这个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