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触摸屏要怎么编程才可以监控到变频器的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等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09):
汇川触摸屏要怎么编程才可以监控到变频器的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过流保护和运行频率等等参数设定?

网友A:
汇川也出触摸屏了?

网友B:
监控模式下读取专用参数

网友C(2018-09-05):
plc 做主站用modbus链接变频器作为从站,将变频器参数读到寄存器,然后hmi地址和plc寄存器地址对应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