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的方式

楼主(2013-11-09):
实现电加热采用什么方式,需要哪些器件,目前主流的实现电加热的方式是什么,会用到哪些器件,哪家产品好一些、

网友A:
温度传感器+PID控制器+调功器+电加热,这样就可以恒温控制了

网友B:
电加热,普遍采用发热丝的发热方式。只需要发热体。接上电源就可以发热。由于发热丝技术含量低(通常的)随便买都可以的。

网友C:
1.发热丝,也叫电热板或加热圈,简单,成本低

2.电磁加热,通过涡流加热,需要专用控制板,成本稍高,省电。

我们公司全部改造成电磁加热的

网友D:
有电阻式,感应式等。电阻式就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感应式则是电磁效应。

电阻炉基本组成就是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等,温控仪(位式调节、PID调节),执行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电力模块、电力调整器),加热元件(电阻丝、红外管、硅碳棒、硅钼棒、钼丝、石墨)等,具体看你的控温精度和温度的要求了。还有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PLC使用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4~20mA信号控制电力调整器等方式。

感应式的原理也就是涡流效应。分工频、中频、高频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电阻式,感应式等。电阻式就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感应式...

求教哈,这里的PLC控制固态继电器,PLC必须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吧?

继电器输出型的是不是开关速度达不到?

网友D:
一般选择晶体管输出型的,电炉属于热惯性比较大的系统,用固态的调节周期都在3秒左右就可以满足控温要求了,选用晶体管型的是从其长期使用寿命考虑。一般pid温控仪的采样周期为250ms左右,调节周期则在三秒左右,使用固态继电器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占空比控制,通过控制导通和关断时间的比率来控制功率。还有一种叫做移相调压的方式,这种是控制交流电的每个半波的导通关断比率,这种方式就要求比较高了,就是模拟量控制电力调整器的那种。这两种都是在plc内作pid运算。

网友:
你要温度加热到多少啊?二、三百度可以用远红外加热板,配铂电阻,加智能表就能自动控制。

网友F(2014-02-10):
看那需要哪种温度,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才能正确选型

网友G:
9楼正解,具体情况,具体分柝。

网友H(2014-07-31):
用固态继电器和西门子200EM231模块控制。

网友I:
连人都不能@垃圾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