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编程思路

楼主(2013-11-09):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是一个PLC学习的菜鸟,我现在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大神们,我能看懂别人编的程序,但我自己编的话就没有思路,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慢慢找思路,也就是拿人家一个现场工作过程工艺的设备图,自己开始起个工艺过程及程序结构

网友B:
没事。有心思看人家的程序还更好。发现人家的不足,修改过来。你必须能看懂人家每一个触点的作用,是每一个,而不是泛泛的知道流程作罢。

网友C:
能把别人的程序看懂,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了,自己多搞几个项目,多白几根头发,就有思路了。

网友D:
          所谓编程就是需要了解这台机器的控制工艺流程,安装这个流程去实现需要的功能,不是需要你把PLC所有的资源都要用上。

           你不了解工艺流程,你怎么看得懂人家的程序,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此处内容被屏蔽>一台PLC只能修改和替换局部的寄存器来达到修复的目的,要完全看懂这个程序肯定是做不到的,就算你有了这台机器的接线图,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弄明白整个控制流程。你看懂的只是表面的一些梯形图,没有看明白程序的控制流程。<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谓编程就是需要了解这台机器的控制...

确实!

网友F:
那要看什么样的程序了

几千步的程序不是那么容易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别人的程序看懂,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了,自己多搞几个项...

恩,谢谢。但是我有时换个思路想要是我自己我可能做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2019-07-22):
能够完全读明白也慢慢就可以了啊、、或者就是照着抄慢慢的也会有思路吧、、好像之前写作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