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单管变频器

楼主(2013-11-09):
想做一个单管变频器,1.1KW,价格在100元以下,谁能帮助我?

网友A:
单管,一个IGBT,是这样理解吧。

变频器是改变交流异步电机的供电频率,最终输出三相电压的装置是三相半桥IGBT组成,也就是三组由上下桥的6只IGBT组成,把电压和工频频率调制在几Khz频率的脉冲电压上,由于电机的电感通低频滤高平产生的等效作用,起到变压变频的作用。

所以单管肯定不能算变频,最多用脉宽调制来控制直流电机电压进行直流调速,是PWM,要做这个装置很简单,找一个符合参数的IGBT管来进行PWM控制(IGBT管的datasheet里面5倍于的电机最大工作电流,或者以上),栅极控制电压幅值在20V,-5V直流偏置。如果会单片机,就写个PWM控制程序就可控制。PLC也可以用,用5Khz的频率进行PWM输出控制,用光耦进行隔离。

网友B:
我只知道开发一个新产品需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

请问撸主这100块钱能做到什么程度呢?最基本的原材料费用可能都不够。

网友B:
其实撸主完全可以买成品,1.1KW的也不太贵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想做单相变频器呀。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自己开发做单相变频器呀。

那不是 100 MP 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E:
目前的材料和加工成本,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一个IGBT,是这样理解吧。变频器是改变交流异步...

 谢谢你。我是做电机的,控制是门外汉,单管是单个IGBT,相对于模块而言。肯定是多个,但是不是6个就不知道了。也许单相的可以只要4个吧?

100元是指这个变频器的成本,不是开发费,也不是售价。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自己开发做单相变频器呀。那不是 100 ...

 是做单相,100元是指这个变频器的成本,不是开发费,也不是售价。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的材料和加工成本,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到这高手云集的地方求助。

网友E:
4个20A的IGBT加整流桥就能吃掉1/5的成本,电容和充电继电器又可以吃掉你3/10还多的成本,再加散热器,驱动,控制,连线,PCB,,,,

即使是做成板式的专用变频器,也会是豆腐渣工程。

建议巧妙利用原设备机壳等可能的地方代替散热器,变频器不做独立的控制,留给主控器顺带来完成,即使这样最终的产品质量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我一直持开发这类低价的一次性变频器的观点,我觉得市场空间很大,你这个成本也太纠结了,给你顶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单管,一个IGBT,是...

         看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做小功率的单相电源变频器,那么变频器对单相电机是无法拖动的,因为单相电机一般都是电容移相、罩极式电机(也是移相,不过是短路环)。一般的小功率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也是三相电压。

        小功率电机的变频器如果自己能开发单片机,那么成本也是6只IGBT,就你所说的电机应该不会超过2.2KW,那么像FGA25N120这样的IGBT可以完全胜任,如果用6单元集成模块那成本就会高的多。除此之外三相桥驱动电路,开关电源(4路隔离供电,一路控制电路供电),制PCB,成本差不多已经在100左右,这还需要控制板,就是用单片机做算法和三相脉冲信号,如果用8位单片机的最好要加一个专用的三相桥脉冲输出电路,这里的材料成本是很低的就是几十元的事情,就是需要单片机软件的开发,面板可以弄个8位单片机来做,负责按钮和数码管显示,那么总体硬件成本在200元左右,这还没有算散热器,风扇,外壳的成本。

        但是你要明白,变频器的可靠性硬件其实占了40%左右的比重,60%的可靠性其实都是由于单片机程序的关系,如上下半桥的死区控制时间,实时电压、电流监控的精度,如何动作保护的算法,对变频器的温度、相位、电压、电流的监控都是靠软件来完成的。特别是对IBGT的保护,三相不平衡、电流超限、IBGT的导通管压降电压、IBGT温度,直流母线电压,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软件来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个20A的IGBT加整流桥就能吃掉1/5的成本,电容...

                你说的这种板子不光是国内要生产,进口设备上面也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控制不超过200w的小型电机的,就是一块小板子,6个IGBT,有的是IRF740S这样类型的贴片功率MOS管,前面用贴片三极管驱动,最前面就是一个单片机负责发生三相桥的脉冲,接收主机发来的命令。板子就10*10cm差不多的大小,这些板子都是设备供应商自己批量生产的,由于没有任何保护,坏的都是功率管和驱动,严重一点的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20A的IGBT加整流桥就能吃掉1/5的成本,电容...

 你说的对,其实就是一次性的专用单相变频器。与电动机及电动机的负载成为一体,就是一种专用单相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从单相电动机的角度,我外行的理想观点是:220V50HZ交流输入直接整流成220V直流,经上下2个IGBT管逆变成两个方波,就可以接到单相电动机运行了。

如果是4个管,可以做成两相相位相差90度,来接到单相电机的两个绕组,可以省去小功率单相电机的运转电容器。

不知上面方案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单相电机本来就自带电容,最简单的它只需要上下方波就可以转动。转速由方波的频率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om...

 4管IGBT搭配电容中心点2绕组,6管IGBT单电容3绕组,这两种的成本方案究竟谁更低,我也说不好,因为还涉及到了电动机的制造成本。

楼主:
希望有人告诉我驱动两个管可以输出交变方波,这事就成了。

楼主:
如果用6个管,电机还是用三相永磁同步的省钱。既然用单相电机,两个管应该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有人告诉我驱动两个管可以输出交变方波,这事就成了。

       变频器都能输出三相电压,怎么不能输出一相的电压你可以直接在通用变频器上去做做实验看看,接一相输出,还有一根线接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的中点起到隔离直流母线电压的作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都是2个电容串联的,接中点即可)。

        但是单相电机都是为工频设计的,你应该明白移相电容的作用,假如变频器输出的脉冲电压直接接上单相电机,是无法产生移相作用的,移相电容可以看做是一个导线,主绕组和启动绕组在同一相位的电压下,要么变频器烧,要么烧电机。应该是先烧变频器。

网友E:
你想依靠单独改变频率可调的电压直接加到单相电机上(SPWM加低通滤波),让电容移相来让单相电机调速?

这是做不到的。

单相电机的移相电容是根据电机额定转速、额定负载、额定频率来计算的,频率降低后,移相角大大降低,根本无法运行,空载都别想。

还是用4管方案吧。驱动两个绕组,这样在低频时也能保证转矩不会太低。

网友F:
没想到这帖子也热起来了,顶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个20A的IGBT加整流桥就能吃掉1/5的成本,电容...

 其实“创新”往往就起源于一个争论!低成本的变频器一直是工控人的梦寐以求的!

网友H:
厉害  论坛需要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希望有人告诉我驱...

 单相电机的确只要一个上下交变方波的方波就可以驱动起来的。因为单相电机中有两个绕组,但都接在一个相上,单相电机中的电容器就是用来将其中的一个绕组移相到另一个电角,这样就形成两相,只有形成两相,才能形成旋转磁场,电机才会转动。但我这里想说明的最重要的是:上面的两相是由单相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希望有人告诉我驱...

 单相电机的移相电容是与其中的一个绕组相串联的,不会烧。你只要能做得出交变的单相方波变频器,我就能给你配一个单相电机。这个单相电机可以是220W输入,也就是330W输出,电压可以是220V,也可以是110V。电流不会超过3A(含起动、过载),110V不会超过6A,你不用担心变频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依靠单独改变频率可调的电压直接加到单相电机上(SP...

 我的单相电机,对电源(变频器)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我电动机的负载增加(电流增加)后,你的电压、频率不能降低(或升高,虽然这是不可能的),电动机就可以正常运转。单相电机中的移相电容,在一定的频率范围(比如40-70HZ)内,只与其电机功率及电压有关,与其它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一个220V,220W,40HZ的电动机其中电容与220V,220W,60HZ用的电容是一样的。空载就更简单了,只要电动机转动起来了,你将移相电容切除出电路,电机将照样运转。

网友E:
真搞不懂你究竟是一个什么电机应用环境,如此特别?

不管。

你的要求,100元轻松搞定。随便拆一个电脑用的开关电源你就明白了,不带主动功率因素校正的那种。

根本无需MCU,直接用成熟的廉价的开关电源IC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com...

         你还是不明白变频器的变频变压的原理,变频器的原理你可以看做是一个工频正弦波电压波形被分割为频率100多倍于工频的脉冲电压组成,电容在这么高的频率下是无法移相的,移相电容是专门为50-60Hz的工频而设计的,单相移相电机直接接变频器无解!!!

         根据你的要求你完全可以做成这样一个装置,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电机用直流电机,电机电源用AC220V整理之后用IBGT做PWM控制,来控制直流电机的电压,控制电路用一个NE555来做,脉宽控制电压5脚既可以直接手动调节,又可以作为闭环控制之用,只要有速度反馈信号,用PID控制器就可以整定速度。

         如果做这个手动调节装置,完全可以满足你100大洋的要求。

网友I:
楼主不如用两个楼上的555电路,一个用在整流后手动控制直流的升降压斩波电路,另一个555电路选固定的电容电阻做50hz稳定输出,控制两个igbt输出方波。这样频率不变,电压可调。

网友J:
大功率ABB变频器内部的冷却风扇就是个小功率的单相变频器,不过最初的产品也出现了全球召回的事件,自己做--信心可嘉,不过质量估计难以保证。

楼主:
我这个门外汉越来越糊涂了。单相电机接三相变频输出的两根线,运行完全没有问题。一定有一种变频(不是直流调压)方法,简当便宜,我见过实物,据说86元搞定电路板。

楼主:
这种据说86元搞定的变频器,电机也是定制的,换一台电机这变频器就不好用了。有这种情况的变频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据说86元搞定的变频器,电机也是定制的,换一台电机...

 负载电机的类型都未搞清楚,如何能够设计变频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据说86元搞定的变频器,电机也是定制的,换一台电机...

 单相电机中的罩极式电机可以直接变频器,但是这种电机效率是极低的,一般用于微型风扇的,无法用于重负荷启动、大功率的场合。

楼主:
单相罩极电机与单相电容电机很相似了,没有理由说变频器可以接罩极电机不能接电容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相罩极电机与单相电容电机很相似了,没有理由说变频器可...

 最简单的验证方案:你找个单相电机通过LC滤波后接变频器调个速就知道了。

网友K:
100元成本,如果批量在1000套以上是勉强可以做出来,不过考虑到产品老化的耗损还有人工费用,这个完全是零利润甚至是稍微负利润一小点,应该没有公司接单,除非自己开发还勉强凑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K:
100元成本,如果批量在1000套以上是勉强可以做出来...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很可能不是我们认为的这种变频器。也许就是个调压器,单相电机调压也是能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100元成本,如果批量在...

 单相电动机是无法通过调压来有实用价值的调速的。调压只能调整10%的转速,而且是以偏离额定点为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0元成本,如果批量在1000套以上是勉强可以做出来...

 你说对了,我说的就是自己开发。而且数量远在1000套以上。如能成功,下一步是直接做厚膜电路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单相罩极电机与单...

 我们出厂试验的220V50HZ单相电机,就是从接工频的三相变频器中接出2根线,变压到220V60HZ进行运转测试的,一直都没有问题。单相60HZ泵型式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昨天去一客户厂,看了一个样机,其变频器很简单,一个整流桥模块,一个IR打头的芯片,再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芯片(6脚),6个不知是MOS还是IGBT的管,控制一个三相同步电动机,据说那个板上面的东西就只要60元。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有高人给说一说?

网友A(2013-12-26):
一个整流桥模块,一个IR打头的芯片,再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芯片(6脚),6个不知是MOS还是IGBT的管

 1、IR芯片应该是IR2130,只有IR公司开发直接上下桥驱动的芯片,类似的还有2110也是上下桥用在开关电源的,而2130是驱动三相IGBT的,能简化电源,把传统的3路独立上桥臂电源和一路下桥臂电源用自举原理简化成只要一路15V供电就可以了。

2、驱动管肯定是IGBT,因为高压开关管用IGBT有MOS管没有的优势,导通压降低。

3、6脚芯片,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小的不能再小,就是SOT23-6封装的,像OB2263等,用直流母线电压来变换出15V控制电压。

4、所有的基本保护功能就是IR2130提供,无电流检测

剩下的问题就是三相PWM脉冲信号了,这肯定要单片机来完成了,而且需要光耦进行驱动电平转换和电气隔离的。

网友L(2014-09-12):
记得优派克的就有这种3相全桥的管子,不过100Y应该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