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的电感烧了,

楼主(2013-11-09):
我们商场的低压电容柜的一只电感的其中两相的进出接线柱都焦了,其他的十几组都好的,电容也是好,很是不理解。接线的螺丝是紧的排除接线不良的原因。

网友A:
电容电抗匹配不当造成的谐波放大,也就是谐振。

电抗器烧毁的原因大多原因如此。

另外电抗器玄小而烧毁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抗器使用的铝制绕组,而端子侧是铜质,在铜铝过渡的位置处理不当造成发热

网友B:
必须是接线不良的结果!如果有其他问题,不会烧接线端子。接线端子处散热好于其他地方,如果因为过电流烧了,应该烧线圈中间散热最不好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接线不良的结果!如果有其他问题,不会烧接线端子。...

 说是接线压的很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必须是接线不良的结果!如果有...

压的紧与接触电阻没直接关系。铜-铝接头压的紧就没有电化学反应了?

网友C:
电容长时间接通就很容易烧坏的,检查这个电容的晶闸管是不是坏了直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