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总线不稳定

楼主(2013-11-09):
   总线走向:网段1:PLC的OUT端后挂21个从站(约80米)加终端

            网段2:PLC的IN端后6个从站(约20米),加一中继R1(DP1封终端,DP2出一路)

            网段3:R1的DP2端后挂15个从站(约100米),加一个中继R2(DP1封终端,DP2和DP3出2路)

            网段4:R2的DP2端挂12个从站(约70米)加终端

            网段5:R2的DP3端挂14个从站(约80米)加终端,

所有从站均是图尔克的网关和现场模块。

   现网段4和网段5中有4个站点出现闪断的情况,约300ms站点就会返回,总线接线和接地线都做了检查,问题从站的网关也更换过,总线和动力电缆原本是平行铺设,排查问题时也将总线电缆从桥架中单独拎出来,均不见效果。

请大手分析,还有什么可能性造成总线的不稳定?

网友A:
出现闪断的时候,有没有规律?比如周围有相关的变频器设备,高频高压设备等?是不是设备在启动的时候出现闪断?

网友B:
  出现闪断的时候,有没有规律?

   我们有一条进口的生产线在每年的春天潮时也是时不时各个站点也是报警掉线,过一会又正常,也是没有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闪断的时候,有没有规律?比如周围有相关的变频器设备...

相对比较固定的几个站点轮流闪断,动力电的干扰基本排除。问题多在运行过程中,最近改了点网络走向,貌似是开线的时候出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闪断的时候,有没有规律?    我们有一条进...

比较固定的几个站点,闪断到自行恢复通讯时间只有几百毫秒

网友C:
应当是24V电源的事

网友D(2015-07-13):
专业PROFIBUS总线故障处理与技术服务,详情请咨询http://www.procentec.cn或者电话18519026582

网友E(2018-10-11):
学习了!实践经验是很宝贵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