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会怎样?

楼主(2013-11-09):
各位大师,电动机的三组线圈中的一组首尾调换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电动机会怎样?

网友A:
三相都换没问题,正常运行。

只换一组或两组是不行滴,绕组很快就被烧掉。

网友B:
启动运行时噪声很大,并且伴有抖动,或许会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运行时噪声很大,并且伴有抖动,或许会烧毁

网友D:
肯定不行的,如果可以,那就电机随便绕了。

其中的缘由看看王工能不能讲解哈。

网友E:
造成不完整的旋转磁场,致使启动困难、三相电流不平衡、噪声大等症状,

严 重时若不及时处理会烧坏绕组。

网友F:
电机会跳舞。亲眼看到过。

楼主:
这么可怕啊,看来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啊!

网友G:
只换一组或两组是不行滴,绕组很快就被烧掉。

网友H:
如果电控箱内是接触器控制的电机的话,会烧毁接触器,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跟缺相一样,但是比缺相更快烧电机,因为三相都通了电了。只要磁场旋转不起来,结果都一样。就是不转。

网友J:
呵呵,实际情况是这样滴,15kw电机,一相接反,电流直接飙升到200多,过载保护,然后跳闸。

网友J: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三相绕组合成旋转磁场,才能正常旋转,好比三个人转轮子,依次往前转,轮子转动就正常。而一相接反,好比两个人朝前转,到第三个人了,就朝后转,轮子当然不正常了。

实际中发现,一相接反,电流激增,而电机转速缓慢,好像严重过载,发出堵转的声音。

网友I:
何解有“转速缓慢”一词?

网友K(2015-09-07):
遇到过,接反一相,电流激增,电机抖动,伴有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