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模拟量4095和16000

楼主(2013-11-09):
concept中模拟量用4095或者16000有什么区别,在哪个选项中可以设置。

网友A:
AI模块硬件配置里选择一下,4095和16000只是4-20Ma对应的分辨率不一样。没太大的区别。

网友B:
加施耐德、AB PLC技术联盟群QQ230732055参与讨论

楼主(2013-12-09):
引用 网友A:
AI模块硬件配置里选择一下,4095和16000只是4...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