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组态软件FT View如何做操作记录

楼主(2013-11-09):
    AB组态软件FT View如何做操作记录?目前想到使用ODBC存放到SQL中,可是如何从SQL中获取操作记录数据呢?这就得考虑使用控件了吧!

    目前考虑到使用RDC远程数据控件去获取SQL中的表数据,之后通过DATAGRID控件或者MSFLEXGRID网格控件展现所有数据,在使用时间控件进行筛选。

    只是现在使用远程数据控件或者ADO控件和网格控件只能在VB6.0软件中实现,吧控件注册完在AB组态软件使用就用不起来了,求助各位大神!或者提供不一样的思路!

楼主:
以前使用IFIX做的操作记录还有wonderware做的操作记录控件都是现成的,开发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了,求解。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不对,绕在ADO控件上了,其实只需要MSFLEXGRID控件和一个查询按钮就好!!之后通过时间控件和combo控件进行筛选就好!大家有疑问的留言吧!乐意帮忙!

网友A(2013-12-23):
我现在也是用AB SE,不知道怎样做操作记录,能否发我一份,258432302@QQ.COM,非常感谢。

网友B(2014-02-2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不对,绕在ADO控件上了,其实只需...

你好!我最近想在FactoryTalk上做alarm的记录,可是提示安装SQL server,我记得SQL在安装FactoryTalk View Studio时好像安装过的,还提示我输过密码的(那个强密码印象深刻)。我该怎么办?是要另外安装SQL server?安装好就能用?

楼主(2014-04-13):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

 你要是做历史报警的话,是需要专门安装SQL SERVER的~~思路和操作记录一样。

网友C:
不错,留着以后做思路

网友D(2016-09-08):
你好,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操作记录的案例。QQ:844959790,谢谢!

网友E(2016-12-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不对,绕在ADO控件上了,其实只需...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AB组态软件和SQL数据库的数据交互,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读到SQL数据库的数据,你说的那个方法不太理解,是否能够提供一下案例?QQ:524438330,谢谢!

网友F(2019-08-19):
看一下学习学习,找资料好辛苦

网友G(2019-12-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不对,绕在ADO控件上了,其实只需...

我也想学习一下,1838014495@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不对,绕在ADO控件上了,其实只需... 内容的回复!-------------------------我也想学习一下,1838014495@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G 回复内容:对: co...

好像只需要设置一下Diagnostics Setup,把audit勾选上,变量的读写都都可以记录在系统log上了。然后在APP start这个Diagnostics viewer

网友I:
顶长个涨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J(2024-04-12):
我现在也是用AB SE,不知道怎样做操作记录,能否发我一份,3189400700@QQ.COM,非常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seeking520  回复内容:对:tomyan302 回复内容:对: co... 内容的回复!-------------------------好像只需要设置一下Diagnosti...



没看到有audit这个选项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思路不对,绕在ADO控件上了,其实只需要MSFLEXGRID控件和一个查询按钮就好!!之后通过时间控件和combo控件进行筛选就好!大家有疑问的留言吧!乐意帮忙!...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用FT VIEW SE,不知道怎么做操作记录,楼主可以发一个文档吗?非常感谢382805659@qq.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也是用AB SE,不知道怎样做操作记录,能否发我一份,3189400700@QQ.COM,非常感谢。...



你好,你那边的操作记录做好了吗?能否指导一下,谢谢!38280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