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U口接线问题

楼主(2013-11-09):
请教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到变频器的PU接口的线览呀??听说自已可以用网线接,但是它的PU口没有引线出来,怎么接呀,不可能把它全拆了吧??

网友A:
RDA、SDA和RDB、SDB分别接RS485的两个端子。

楼主:
我知道是这样接,但是面板上的pu口是网线形状的,没有引出接头呀??我怎么和它接呀

网友B(2020-05-26):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这样接,但是面板上的pu口是网线形状的,没有引...

网线2头,一头插水晶头,另外一头不接水晶头,直接接线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