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E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11-09):
SEW MDX61B伺服控制器外接一个三相SEW伺服电机及SICK DFS60B-S4PC10000编码器形成闭环回路由PLC控制动作,开始调试时设备运转正常,但是后来遇到一开机伺服电机就匀速运转,速度不受控制,暂停也停不了,只能通过紧急停机切断电源,是什么原因呀,求解答???

网友A:
1, 你的 :开机伺服电机就匀速运转,是在寻找初始位置吗?

2, MDX61B伺服控制器 应要写控制运行程序的吧,这个程序中有没有开机起动寻找位置程序

3, 暂停不了,这也是 PLC 的输出停机信号有没有正确给你 SEW 伺服器

4, PLC 与 SEW 伺服是什么通讯控制的

楼主:
补充:PLC与SEW通过脉冲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