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焊机

楼主(2013-11-10):
电焊机 电源接线 为什么有2根 有的有3根

网友A:
电焊机的接线桩有三个,应该是 零线 火线 火线 ,零线 火线 这样接是220V的 火线 火线 接是380V的 根据你所需焊接的要求自行选择!

网友B:
两根线的是∞普通的交流弧焊机,三根线的是交直流两用焊机和氩弧焊机

楼主:
xiexie 楼上2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