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互感器三相四线电表接线图接线方法

楼主(2013-11-10):
   注意的是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测量取样必须与其电压取样保持同相,即1、2、3为一组;4、5、6 为一组;7、8、9 为一组。

 不带电流互感器的三相四线电表接线图

带电流互感器的三相四线电表接线

三相四线电度表带互感器的接线图

网友A(2014-01-02):
请问同一相的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的相位差是多少角度啊?为什么呢?

网友B:
对:   请问同一相的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的相位差是多少角... 内容的回复!

理想状态下是0º,实际上不可能同相位,因而功率因数也不可能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