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控制求助

楼主(2013-11-10):
求助!

     现在我用台达DVP-32EH PLC 控制台达AB伺服,

在伺服空载的状态下,每次伺服断电再重新上电,

我发脉冲让伺服运动,电机轴就左右摇摆,停止脉冲发送,

等待伺服静止,再用相同的指令发送脉冲,电机正常运转,

我发的脉冲频率很低1000HZ,用的指令是DPLSY K1000  K10000 Y0

求助,怎么才能将第一次上电时候电机轴的摇摆消除

网友A:
是否存在刚性问题   正传传动和反转传动机构存在小点的误差   你可一把刚性调小点  台达没用过  建议

楼主:
谢谢,自适应没调好,台达的刚性参数没找到,奇了怪了!

网友B:
上电后等几十秒再发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