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CPU与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大神们,你们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s7-300v5.5中文版的WIN732位编程软件用USB转MPI电缆编程时,无法访问节点,访问节点处显示感叹号。而且我的USB驱动是最新版本,PC/PG设置都正常,怎么连接不上呢?我连接过s7200的CPU。通信正常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改变一下波特率试试,还有组太中要在网络组态中设置好参数才行

网友B:
你选择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择这个试试                    ...

现在连接起了,但是出现字符乱码或者无法显示的现象,我用的软件是S7-300V5.5中文版。WIN732位的系统。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