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t designer的学习教程。。最好可以有实例

楼主(2013-11-10):
本人新来的呀。。球学呀。。。

不怎么会用这个软件,,,大神们有的可以的给点实例我看看

网友A:
在三菱电机的网站上下载相关的手册一看就可以了.各种触摸屏在画面设计的时候方法一般都是一样的,选择或画出图形,然后连接一下对应的PLC内的软元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