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轴流风机(除尘)变频改造的方案

楼主(2013-11-10):
哪位大侠有风机变频改造的方案、技改报告请分享一下,回复链接或者发我邮箱。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直接装变频器电柜就行了

网友B:
我做过纺织厂净化空气轴流风机的变频器改造。。。没有复杂的,般启动时间3分钟吧,比较长

网友C:
很简单的,你的电机是多大

网友D:
离心风机的变频柜我到是做过几个

一般风机做变频改造都是出于节能的目的吧

LZ要做方案,技改报告应该在这方面做文章吧

网友E: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节能的话需要知道你的负载力变化情况

楼主:
流量32000立方米每小时,功率30KW;风压1750pa;负载30个直径160的进风口;

       负载变化就是30个进风口的工作位置有时候会堵住10---20个,造成风压变化,想利用这个变化做点节能的改造!

        求助大侠们,给方案,推荐品牌,报价,教会我自己安装调试,送积分,谢感谢信!

如不够明了可电话、QQ、邮件等再联系!谢谢!

楼主:
yangsp.0001@163.com;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回信

网友F:
看来楼主要的是书面材料。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你想做什么?是想保证风压吗?如在堵住10个进风口时你要干什么,加大风量?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还是不太清楚你想做什么?是想保证风压吗?如在堵住10个...

 堵住是想风机也能降低能耗啊!

楼主:
30个岗位工作,30千哇功率,20个人工作项降低能耗,

网友:
用变频控制,加风加传感器反馈不就行了吗?

网友G:
我发给你,请查收一下

网友H(2014-01-06):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用变频控制,加风加传感器反馈不就行了吗?

网友I(2014-07-26):
直接加个变频器,变频器要放大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