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的接头是不是必须是专门的?

楼主(2013-11-10):
比如说devicenet网络,设备一侧的接头是M12的,我必须配专门的devicenet的M12接头吗?还是任何M12的接头都可以?普通的接头和现场总线专用的接头有什么区别?有的供应商的各种网络接头分的很细。真的有讲究吗?是材质有什么不同?用IO信号用的接头代替某网络接头可不可以?

网友A:
如果线路较短,用通用接插件也可以,但是抗干扰能力没有专业的好

网友B:
那都是原装与山寨的关系。

网友C:
  都差不多,只是线的质量好坏,粗点或是细点,还有就是那防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