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五大优点

楼主(2013-11-10):
1、平滑软启动,降低启动冲击电流,减少变压器占有量,确保电机安全。

2、在机械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提高工作速度。

3、无级调速,调速精度大大提高。

4、电机正反向无需通过接触器切换。

5、非常方便接入通讯网络控制,实现生产自动化控制。

网友A:
学习了,应该把缺点也列出来啊

网友B:
这些都是变频器的优点,总结得非常全面。

网友C:
变频器的缺陷:

1,价格贵。

2,坏了自己不会修。

3,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调试,比星三角和软起动器等复杂一些。

网友D:
超过15种以上的保护功能,过流,过压,过载,欠压,短路,断路,等等

由变频器衍生的各种驱动器,逆变器,是抓用产品,如汽车驱动器,变频电源,光伏逆变器,

风电变流器,等等,变频=环保,节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超过15种以上的保护功能,过流,过压,过载,欠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