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讲解两台CP1H 通讯控制7轴运动控制

楼主(2013-11-10):
前段时间有个客户打电话让我修机。说是OMRON 的PLC ,我也没怎么在意。只说能搞就搞。打开电箱一开,哇塞,两台CP1H通讯控制7个轴。如下图

以下图清楚点

以前没搞过,一时也看的不是很明白, 只得回去研究下。

第一步:   了解CP1H 硬件

CP1H 本体有三个通讯口。一个USB用来编程,另两个可以安装232 和485 通讯口。

第二步:  了解CP1H有哪些通讯模式

从图片上看,采用了两种通讯模式。1:上位机链接 2: 串行PLC链接

  有人问我这是怎么知道的,请看下图:

备注: 分析可以得出: 该设备采用(串行PLC链接)主从通讯,并且采用了一屏带两台的CP1H 的组网方式。(由于两个CP1H的通讯口全部用完,如果没有一屏带两台,应该只需三个插头即可,即两个CPU连起

来在主机与HMI 连接。

好了,我们着重看看OMRON 的CP1H 这两种模式究竟如何设定。

第一种: 串行PLC链接。

俗话说的主从通讯。那么什么叫主从通讯呢? 主机PLC做命令,从机做响应而已。有人说,从机要不要编程。废话,肯定要了。两台CP1H连起来了,主机并不能完全控制从机运行。他能做的就是送些数据给从机。如下图

                                          (主机设置PC LINK通讯设置)

                                       (从机设置PC LINK通讯设置)

详细讲解:

1.  CP1H  的两个通讯口随便设定PC LINK 或着其他通讯方式。

2.  链接字什么意思?   简单说你需要两台通讯一次传送的最大字。CP1H最大为10个字。

3.  PLC链接模式主全部模式与主体模式的区别。为弄清,我们看手册

首先我们清楚知道。一个CP1H 分配了3100.00----3189.15 共90个字最大连9台CP1H

以上以链接3台为例子。进行说明。仔细看,意思就是每个CP1H自己的数据可以供其    他共享。比如我1号从机有个输入点过来了,那么其他的PLC 都能读取到这个信号。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仅仅主站的数据才可以丢给从站。而从站的数据不直接到其他的从站。只能给主站。

下面举个例子

  什么时候用全站模式呢?什么时候用主站模式呢?

   这个就得看你的功能需要了。举2个例子

   1:比如说我控制12台伺服,每个CP1H控制4台,用三个CP1H 主从通讯。从站只是响应主站的命令。使它运转。并没有其他数据需要告诉其他从站,这时你可以采用主站模式。比较适合。

   2:比如是我三个主从通讯。任何一个从站得到急停信号,都要告诉其他从站立马停机

这情况采用全站模式较好。

  关于链接字的理解。

这个是相当关键的,直接影响你的程序地址分配。刚开始可能较难理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链接字为1个,选全站模式  两个从站,一个主站。数据传递是怎样呢?

  主站的3100 --------->从站1的3100 --------->从站2的3100

也就是说,从站1,2 中的3100 全是反映的是主站的数据,你没有自主权,你只能读.

 主站的3101  < ---------从站1的3101 --------->从站2的3101

也就是说,主站 与从站 中的3101 全是反映的是从站2的数据,

主站的3102  < ---------从站1的3102 <---------从站2的3102

如果链接字为2个,又是怎么样? 请看.

主站的3100,3101 --------->从站1的3100 ,3101---------> 从站2的3100 ,3101

主站的3102,3103  < ---------从站1的3102,3103 --------->从站1的3102,3103 -

主站的3104,3105  < ---------从站1的3104,3105 <---------从站2的3104,3105-

这样我们在编程的时候注意地址是只读(读别的站的值) 还是可以写(将数据写给其他站)

第二种通讯:  该程序采用了上位链接

这种通讯有是什么呢?

俗话说的一屏多机,用一个触摸屏,带几个PLC

这种通讯,一定要采用485 或者422方式。

                                        (主机设置串口1,用于上位链接)

                                                (从机上位链接设置)

讲解: 这种控制是一定要求触摸屏具备485或422 通讯串口 ,具体的设置,可以参考我博客的另一篇《一台威纶屏带多台三菱PLC构成一屏多机组网方法 》

本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

优点:可以减少主机传送的数据,直接由HMI 数据设定。缺点:增加一个通讯口

 CP1H最大链接的为10个字,如果要传送较大的数据怎么办?

       采用其中的一个字做分时控制,其他字数据传送就可以传送较多数据。 在要求高的场合要注意实效性。

 好了,讲解也差不多了,如有不明白之欢迎与我讨论。

 qq:1678817509

工控忍者博客 http://yrf0927.blog.163.com/

楼主:
有个地方修正下:。。。。。。

网友A:
大神忍者不错,顶起!

忍者的意思是用一台PLC做主站,通过广播来和其他几台PLC进行通讯,通讯内容多指伺服的起停、参数。是这样么?

上次看到一台CJ2M,扩展一块叫啥来着的模块,通过通讯单机来控制11台伺服电机,很是瞠目结舌!忍者有没有搞过,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忍者不错,顶起!忍者的意思是用一台PLC做主站,通...

 呵呵,该原程序不是我本人所写。从我上传的程序上看。主从通讯只是控制启动停止而已。至于伺服运行参数应该是从HMI一屏多机的方式直接获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大神忍者不错,顶起!忍...

忍者很是精通OMRON.

近期正好手头有OMRON的CPM2AH,准备明年1月份入手学习,OMRON的东西个人看还是不错的,很喜欢用他的继电器和各类感应器。

对了,忍者,我这有个DRT2-OD16远程I/O站,有没有用过?如果用过和小弟我分享一下。网上只有选型,没有说明书,很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邵-王者之...

 呵呵。说错了。根本谈不上精通。都是看手册而已了。你那个我也没用过。官网都没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工控忍...

 看过了,很郁闷,只有选型,没有手册。完全不知道通信的接线和种类。

        在淘宝看到有卖这个的,宝贝图片里面看到有使用手册,可惜官网没有,郁闷啊,找了好几天了。

要是能找到手册,手边的一个小工程改造估计只要它就能完成了,不用浪费PLC了。

厂里现在灭菌柜用双芯探头,一头接PLC,还有一头接了个日本横河的记录仪,那破记录仪一个要6万多块,关键是打印出来的趋势图完全看不清楚,万一有探头故障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号探头,现在将它门改造,用旧设备的触摸屏来监控。

这个DRT2系列有一种4通道模拟量输入,用2块就能搞定,一共就2千多块。如果用PLC不但需要EM231,而且太浪费本体上的I/O点了。

忍者有空帮帮忙找找啊。。。小弟谢谢拉

楼主:
从昨晚研究到现在,是DeviceNet网络的。

今天去现场仔细看了一下接线,KUKA机械手用这个远程I/O来采集托盘输送轨道信号,控制托盘进出,还有些端子接在CPM2AH上,不知道做什么。

以前弄的触摸屏都没有接触过这类网络,查了台达有一款DNET转232的模块,只用于从站,主站这块还是搞不定。。。

网友B(2014-06-19):
引用 网友A:
从昨晚研究到现在,是DeviceNet网络的。今天去现...

 能发个CP1H主从通信程序吗。我想用两个CP1H控制五个伺服

网友C(2015-04-15):
没程序呢

网友D:
果断加精,希望把程序也截图看看。。。

网友E:
13年的好帖子,在呢么会如此的冷落

网友F(2015-10-04):
顶一下,看过学习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但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在设置从站时在右下角有个PC链接单元号,你用红笔注明此处设0千无不能设1。为什么?那么有两台以上从站是都设0还是0 2 3 4……,假设都设0,那么从站怎么区分顺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看过学习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但有一点不太明白,就...

谢谢老师,能在百忙中回复一下么?

网友G(2015-12-14):
好贴,正好现在有个类似的项目

网友H(2016-03-16):
好东西,只是现在还没用上,或许可以为以后做准备吧!

网友I:
真的很不错,很好很祥细,谢谢了

网友J(2016-04-15):
这个主从通讯应该只是从机简单的接受了主机的一些起停信号吧

网友K(2016-09-04):
顶起,学习通信新思路

网友L:
程序可以发我邮箱吗?大神小弟拜托了,邮箱地址:mm1111129@sina.com

网友M:
果断加精,希望把程序也截图看看。。

网友N(2016-11-12):
这个很强大哦1   !!

网友O(2017-04-29):
路过案例,够详细

这个很强

网友P(2018-05-05):
非常感谢楼主馈赠~~~

网友Q(2019-09-27):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