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利时plc模拟量控制怎么编程

楼主(2013-11-10):
PLC前面连接一个输入电压假如这个电压是0--10V,当这个电压达到5v时候,plc自动把前面的输入电压断开,请问怎么编程呢?

网友A:
首先应该知道5V电压对应的码值,比如是32767,在输入电压串个常闭触点,做个输入电压通道跟32767的比较,如果大于32767的话,后面的线圈闭合,则触点断开,不能在输入电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