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龙门式起重机的改造

楼主(2013-11-10):
我单位有4台20吨龙门式起重机,电缆供电(配磁滞式电缆卷盘),用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起动,司机室挂在小车上可随小车移动,电器房固定在大车上,这种起重机都设在露天(室内一般用桥式起重机),受风吹日晒雨淋,经多年使用后,有些功能已失效,且故障率较高,前年夏天作业过程中突遇狂风,起重机被吹到轨道尽头撞掉限制装置而出轨,司机吓得面如土色久久不敢下来。

经分析故障率高主要是软电缆损坏,过电流继电器漏油后误动作或触点接触不良。被大风吹跑的原因一是防风铁鞋已失效,二是大车制动器不起作用。

据此改造方案有:

1.把起升与小车控制柜及起动电阻箱移到小车上,这样可以减少大量软电缆,基本只需二根电缆就能解决问题,即一根向小车供电的电缆,一根控制大车用的控制电缆。但这样改的话,小车房要扩大,这在外观上就与原设计不同了,而特种设备是不允许私自改造的,否则技监局那帮“专家”会来找麻烦。结果该方案被否决。

2.更换全部控制电缆及电缆小车。原来的控制电缆损坏,主要原因是电缆小车轮子常常锈死,当小车移动时,因电缆小车卡死,而把电缆拉断。原电缆小车的轨道是工字钢,电缆小车的轮子暴露在外,受日晒雨淋,不多久就生绣轮子卡死不动了。因此把电缆小车轨道换成C型钢,采用配套C型钢的电缆小车,这样电缆小车轮子被包在C型钢内,不受日晒雨淋,且每只电缆小车轮子由4只全封闭滚珠轴承组成,基本上不会再绣死了。

3.过电流继电器用3P断路器更换,不但解决了过电流继电器的弊端,而且还增加了短路保护功能。以前曾发生过大车电机线路短路而起火的事故,现在如果发生短路故障,断路器就会跳闸。

4.控制电路熔断器用2P断路器更换。原控制电压是380V用2只熔断器作短路保护,当某处接地短路时,只有一只熔断器断开,结果控制电压变成220V,接触器线圈就会烧掉。

5.照明灯加电容补偿无功。原共有7只400W高压钠灯,由一台5KVA单相变压器供电,功率似乎足够了,但在夏天却会烧坏照明变压器。原因是高压钠灯的功率因数只有0.5左右,这样有功与无功总功率已超过5KVA,加了电容后无补得到补偿,变压器负载电流减小三分之一以上。

6.大车制动器加延时控制与能耗制动。原来的抱闸制动器与大车电机是同步动作的,大车电机断电,抱闸就抱死。这样吊的物体会摆动,根本不能正常作业,不得不把制动器调松,这样制动器基本处于失效状态,目前各地的老式起重机基本都是这种情况。为此加了延时控制,当大车电机断电后,制动器延时一段时间才断电,在延时这段时间内,大车制动器是全打开的,结果只要有点风大车就停不准,虽然加了脚踏刹车开关,踩下刹车开关,制动器马上断电抱死,试用后发现,只要大车还在缓慢移动,踩下刹车开关,大车就会震动,效果不理想。最后延时与能耗制动相结合,才圆满解决问题,即在抱闸制动器延时过程中加入能耗制动,当大车停止后,延时结束制动器抱死,能耗制动退出。

网友A:
最好使用遥控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使用遥控操作。

 这种大型特种设备没那个领导敢拍这个板自己干,出了事故是要“上山”的。

楼主:
我们是物流企业,起重机主要用于装卸钢材,如果用遥控的话,那司机一天到晚跟着吊车跑,不累死才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好使用遥控操作。     ...

“起重机被吹到轨道尽头撞掉限制装置而出轨,司机吓得面如土色久久不敢下来。”这样就不怕出事故了?20吨吊车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20吨吊车在吊车里是小东西,但20吨的龙门吊车在企业里是属于重大设备,这个东西出了事故(比如倾倒,但未伤人),那就属于1类机电设备事故。如果砸了1人,又拿不出质监局的年检合格证,罚款和赔款(不算设备损失)至少100W。如果是2人,先准备200W,总经理下课,停业整顿1个月。如果是3人,罚款就不说了,法人直接被控制,有钱搞个缓期,无钱,,,,

但如果通过了质监局的年检,并颁发了合格证,出了事故,责任虽然一样重,但处罚起来轻得多。

安监局和质监局那帮人天天给你盯着呢。

当然,大型国有企业不怕质监局,老板和他们的老板一个级别,说不定还是他们的老板兼职的,那倒胆子大。

楼主:
其实改造的重点是大车刹车,目前许多单位的行车(变频控制的除外)大车制动器基本处于失效状态,如果要让制动器有效,吊的物体就会晃动,无法正常作业,不得不把制动器调松,抱闸不抱死制动轮,有的单位甚至根本没有制动器,全靠反接制动。这样的结果对室外的行车,遇上大风就会被吹跑,还有无论室内外的行车,突遇断电就无法反接制动,行车从轨道上掉下来车毁人亡的案例已不少。

为此我们曾想改为变频控制,但成本太高不太现实。也了解到有厂家生产大车用二级制动器,第一级制动不抱死制动轮,第二级制动才抱死,它的第二级延时制动是靠控制液压推杆的回油量来实现的,这就造成不能实现紧急停车,最终也没有采用。现在采用了能耗制动加延时抱闸制动,较好地解决了大车的制动问题,总费用不到2千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改造的重点是大车刹车,目前许多单位的行车(变频控制...

其实液力耦合器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C:
楼主改大车制动这一块很精典实用,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