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海为的一点感受

楼主(2013-11-11):
                             海为plc使用心得

       海为plc,本人慕名已久了,这次申请了一个s16m2t的试用产品,研究学习了一段时间,现在该产品已上机使用了好几天了,一切正常。在此,本人将前些日子学习中的体会与大家分享分享,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海为的编程软件真是太人性化了,太好用了,是我使用过的plc编程软件中的最容易,最好用的。每一个指令打开都有帮助文件,程序例子。对初学者来讲那是太方便了。指令类似于西门子200。以网络的形式,每个网络都可以单独加密。指令可以百分百模拟,这是其它很多品牌没有的。

     2:通讯方面做的很好,跟三菱、台达相比那是强上百倍。通讯指令使用起来太简单了,一条指令几乎可以搞定一切,而且速度快,稳定性好。我最近用s16m2t与易驱变频器通讯(只写两段频率),至今已上机使用好几天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套设备之前我用过台达的、信捷的(信捷的比台达的稳定些)。都偶尔会出现被干扰的问题,如今又换成了海为的,同一个控制流程,同一个工况,这就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说实在的,我之所以申请这个产品,我本来是要用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的,现在看了不用了,同样用通讯,问题就解决了,哈哈哈哈!!!!

     3:模拟量,海为的模拟量使用起来更方便、更简单,数据转换可以不用任何计算的程序,简单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直接赋值OK。

     4:再说说海为的指令;就说说本人在使用当中,的感受吧,(对于海为我了解不多,不敢多说)计时器指令,时基可以选择,并显示于程序上,直观,不像其它品牌分段的。高速计数器,我捉摸了好多天,就是关于高速计数器的赋值问题,比如我设定值起始元件PV--V1100,比较段数为2,为什么我不能通过人机直接赋值于V1100、V1101和第二段V1102、V1103呢?直接赋值之后它不会立即执行新数据,需要重启高速计数器才可以。无奈请教海为技术,技术部说使用HCWR配合,我又捉摸了两天,使用这个HCWR之后赋值于当前段是可以立即执行新数据,那第二段、第三段呢?。。。。我需要走一段赋值一段吗?由于急于上机使用看效果,最后选择了每次设置数据之后都按一下确认键(屏幕上做的。用来重启高速计数器的)。效果还不错。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应该是我对海为的了解不够,对海为的指令、编程上的学习不够,或者是受其它品牌的影响吧!还要继续研究。

     就这样吧;等我把海为学习好了再来发言。总之,海为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国产的佼佼者,支持国产

                                                                                                    国产  海为的支持者:梁礼果

                                                                                                    2013-11-12

网友A:
支持,实际应用有理有据,体验就要说出具体的好和不好,客观公开。

楼上说错一个地方,不是“每个网络都可以单独加密”,是每个块都可以单独加密即程序部分加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实际应用有理有据,体验就要说出具体的好和不好,客...

 吓我一跳,还以为真的是每个网络可以加密呢。

网友C:
真是太人性化了,太好用了,是我使用过的plc编程软件中的最容易,最好用的。

网友D:
每个网络加密有什么用,再怎么加密的都有方法解决的。

网友E:
这完全体现了中国的那句俗话: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口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完全体现了中国的那句俗话: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口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完全体现了中国的那句俗话: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口短。

俗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可以提出反驳的事实依据吗?很期待你的反驳观点判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这完全体现了中国的那句俗话...

 我又没说这个品牌的PLC不好用,如何反驳!

网友H:
"等我把海为学习好了再来发言。总之,海为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国产的佼佼者,支持国产" 看起来有点吹嘘成份。 所以人家会说你“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口短”。 事实上海为PLC有些功能是方便,但谈不上国产佼佼者。一两个功能优秀就到处吹嘘有个毛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等我把海为学习好了再来发言。总之,海为是一个很好的品...

谁用谁知道。

网友J:
海为有产品彩页吗。。。。。

网友K:
还没用过   看楼主的体验挺深的

网友L:
没有用过.支持国货.....

网友M:
不错,支持国产的,请上图谢谢!

网友N(2014-05-05):
不错,支持国产!这个牌子我用了4年了,在这个价位的小型PLC算是最好的了,编程人性化,售后是我的最爱(我是本厦门的),这几年用了200多个,只出现继电器触点烧坏的故障(Y4_5次/秒,继电器寿命到了)维修时那态度真好,还可以把坏的继电器的输出点改成晶体管,别的牌子你听说过吗?打电话咨询技术问题时,讲解得非常详细、专业、热情。如果Y0、Y1频冲能做到100K的话,我就不用别的牌子了,期待!

网友O:
真的假的啊

我想试试看

网友P:
楼主是海为做活动时送的吧,我看了一下,活动已结束,再有时,我也参加。

网友Q(2015-05-20):
看过楼主贴子和同行的评论,结合自己的经验,确实觉得:
1、软件易用全仿真

2、模拟量超级好用

3、通讯功能这家强

网友R(2015-09-18):
学习了解中,请高手指点,支持国产.

网友S(2016-03-20):
引用 网友N:
不错,支持国产!这个牌子我用了4年了,在这个价位的小型...

现在好像都是200K输出了

网友T:
真实体验反馈?值得参考。

工控流氓!

网友(2016-06-18):
引用 网友N:
不错,支持国产!这个牌子我用了4年了,在这个价位的小型...

我试的时候输入输出都是200K高速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