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CPU那个 “软元件名” 数据类型,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11-11):
三菱Q系列CPU这个数据类型,是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
上面的数据类型多么的正常,最后那个 “软元件名” 是三菱特有的奇葩么?
其它品牌的PLC有没有这样的数据类型呢?

楼主:
看来知道这个东西的人少の又少啊

网友A:
只是一种说法吧.比如在西门子S7-300PLC里面的M1.0等也是软元件,软元件就是物理上的寄存器在PLC软件编程的时候的一种代名词或称呼.你也可以不叫软元件,叫寄存器也可以了.比如在三菱PLC内,X01就是读了输入点X01后存放该数据的寄存器被叫做X01.同理M10,B10等都可以叫软元件.拙见供参考.

网友B:
“软元件名”应该是PLC内部的继电器,像M、S、C、T、D;Q系列PLC增加了许多其他新的元件名称,是三菱公司遵循国际标准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元件名”应该是PLC内部的继电器,像M、S、C、T...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种说法吧.比如在西门子S7-300PLC里面的M...

真的很令人费解,可能是一种专用来存储软元件名的格式吧

网友C:
M \D\R\ZR\......等等PLC内的寄存器继电器,就是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