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3-11-11):
我编了个简单程序想试一下如何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怎么程序下载后不能运行。但是显示下载完成。

在点击“开始程序在线监控“ 时弹出如下画面,我刚接触PLC,不知时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
   我怎么上传不了照片,报警提示内容是:“由于PLC正在上传/下载、处于致命错误状态或缺失硬件而无法处理此命令,如果在版本为Rel 2 x x 的CPU上使用一个32K的存储卡,请确保数据保持设置区域、强制值、数据块和用户查询大小都处于版本为Rel 2 x x 的CPU 所支持的范围之内。“

网友A:
用向导做一个简单的程序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等等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暂时没办法,还是弄不明白,只好断电重新开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