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 PLC 链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3-11-11):
连接电脑后 读出的程序如下图 问问这是什么啊?

楼主:
PLC从设备上拆下来了,输入输出上面都没插端子。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是我连接错误了吗

网友A:
查阅CQM1-CPU11的操作手册,在附录中查找产生致命错误的原因,应该解决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CQM1-CPU11的操作手册,在附录中查找产生致...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B:
程序有丢失的?

楼主:
好了,是数据线的问题,压根就没连接上。

网友B:
没连接上就读出程序了?

网友:
谁有欧姆龙cqm1H-CPU61操作手册,给我来一份 ,178860465@qq.com